有没有人搞过自动浇花装置?

楼主(2011-11-14):
有没有人搞过自动浇花装置?

网友:
俺玩过。。。最后又给拆了。话说俺好多东西都拆没了~

自己绕了8个线圈,塑料软管做的。这部分当时折腾了好长时间。

网友:
小时候做过一个特粗糙的参加什么小学生创新赛来着
这个有挺多产品的吧

网友:
我想过,还没有做。
大致方案是用单片机控制潜水泵,在花盆边上放个可乐瓶子,装水,潜水泵扔水里,水管拖到花盆里,每天定时开关潜水泵就可以了。
可行否?

网友:
我也想过,但是没做过,思路同上。

网友:
用滴灌管滴灌也比较好,装置还简单。据说迪拜在沙漠上就是这样把绿化搞起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时不行吧,我的构想是加传感器可以检测土壤的湿度,土壤比较干的时候启动电子阀浇水

网友:
我有个SHT11的温湿度控制,不是控制浇花,是控制加湿器,话说自己越来越懒了...
源程序和仿真上传,这也是参考别人编写的。

==========================编辑理由:程序是51的,你可以改成AVR的===================

我现在这个程序优化成:

时间控制   半夜即使湿度低也不会工作,只有白天6点开始才工作

中断控制

BOD  欠电压2.7V  reset。

其他还有啥我忘记了,反正扔一边了, 和花生一样,当年花20元在淘宝淘的一个纯净水抽水泵作为控制机构,最后都拆了,连我媳妇都不在资金上支持我了,说我太败家.....唉。

楼主:
SHT11的温湿度不适合做此类产品。

fish_tian  我的构想是加传感器可以检测土壤的湿度,土壤比较干的时候启动电子阀浇水  思路是对的

我的观点是:简单点的就是用2个探针,发出一个5V 1KZH的频率在探针上,进行检测水份,探测土壤里面水的含量,灵敏度可以设置。
单片机进行检测后控制水泵

网友:
自家用的话,用一个定时控制器加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最简单的用一个水龙头,让自来水慢慢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别人不用任何电路就搞定了
我以前在清源园艺的淘宝店里看到过,像一个青蛙,肚子里面加满水就行
原理未知

另外有个艺术家做了个一个花盆,水不够就会倾斜。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t11的温湿度不适合做此类产品。
fish_tian  我的构想是加传感器可以检测土壤的湿度,土壤比较干的时候启动电子阀浇水  思路是对的
我的观点是:简单点的就是用2个探针,发出一个5v 1kzh的频率在探针上,进行检测水份,探测土壤里面水的含量,灵敏度可以设置。
单片机进行检测后控制水泵

SHT11的确不适合做,特别插在土壤里。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利用湿敏电阻,湿敏电容通过R/V  C/V转换通过a/d传送到MCU控制,关键控制单元易解决,被控单元如何做是个难点。

搞电子的和搞机械设计的在一起就好了。哈哈

楼主:
湿敏电阻 在土壤环境里面很快也会坏掉,湿敏电阻有点通风才行,土壤会有水的,不能泡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t11的温湿度不适合做此类产品。

fish_tian  我的构想是加传感器可以检测土壤的湿度,土壤比较干的时候启动电子阀浇水  思路是对的
我的观点是:简单点的就是用2个探针,发出一个5v 1kzh的频率在探针上,进行检测水份,探测土壤里面水的含量,灵敏度可以设置。
单片机进行检测后控制水泵

在土壤中埋入两根铁钉,测定它们之间的电阻(分压)来决定是否要浇水。土壤越潮湿电阻越小。

我想问一下,这个做成产品有人买吗?

网友:
我回复【8楼】xuysh
sht11的温湿度不适合做此类产品。

fish_tian  我的构想是加传感器可以检测土壤的湿度,土壤比较干的时候启动电子阀浇水  思路是对的
我的观点是:简单点的就是用2个探针,发出一个5v 1kzh的频率在探针上,进行检测水份,探测土壤里面水的含量,灵敏度可以设置。
单片机进行检测后控制水泵

用频率检测的原理是什么?检测电阻分压的方法的灵敏度不行吗?

网友:
每种植物需要的湿度都不一样的,这个俺做过:直接找一大号可乐瓶装满水,瓶盖看情况扎俩孔倒插花盆里可以撑好久了

网友:
应该还有成品的土壤湿度计,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想对。
1 土壤含水量测量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是由于土壤本身及其复杂的理化和电特性决定的,目前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的价格都只能用于科研,而很难大面积推广。
回复 网友C:
每种植物需要的湿度都不一样的,这个俺做过:直接找一大号可乐瓶装满水,瓶盖看情况扎俩孔倒插花盆里可以撑好久了
这个是目前最适合家用的解决方案
2 滴灌控制器确实可以,华南农业大学已经做到一节电池用一年了。而且据说成本也很低。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模拟的,用了几个月嫌费电给拆了,不成熟,那会还不会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想对。
1 土壤含水量测量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是由于土壤本身及其复杂的理化和电特性决定的,目前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的价格都只能用于科研,而很难大面积推广。
回复 网友C:
每种植物需要的湿度都不一样的,这个俺做过:直接找一大号可乐瓶装满水,瓶盖看情况扎俩孔倒插花盆里可以撑好久了
这个是目前最适合家用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不美观。一个可乐瓶倒插在盆子里多难看啊

网友:
把原电池集成在探头里怎么样?外加一个常开电磁阀。
土壤湿度够的时候,电磁阀关闭,不浇水。
土壤干燥的时候,原电池不工作,电磁阀打开浇水。
原电池密封做好,不要污染环境,电池芯三到五年一换。
在浅土层放一个传感器报警,水浇的的太多的话就说明原电池失效了。

网友:
有想法做一个每盆花需要的水量是不一样的,如何用一个水泵给多盆花浇水,有个想法把水抽到一个大塑料瓶中塑料瓶壁打孔插水管,从上倒下排列,用水多的孔在下面用水少的在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想法做一个每盆花需要的水量是不一样的,如何用一个水泵给多盆花浇水,有个想法把水抽到一个大塑料瓶中塑料瓶壁打孔插水管,从上倒下排列,用水多的孔在下面用水少的在上面
用水泵的前提是花盆附近没有预留水管,比如房间里面的花,否则直接用电磁阀控制,接水管浇花就可以了。

可乐瓶子直接露在外面就不好看了,所以要找地方把瓶子藏起来。如果在比花盆高的位置可以找到藏瓶子的地方,那么不用水泵也可以了。如果只能在比花盆低的地方藏瓶子就需要用水泵将水抽上去浇了。

浇多盆花,且水量不同,我觉得可以每盆花有一个电磁阀控制浇水量。浇花时,首先启动水泵,压力上来后依次启停每盆花的电磁阀,所有的花浇完后停止水泵。
或者是每盆花的水管上加阀门,调节流量,供水的时间一样长但是流量不同从而达到每盆花浇水量不同的需求。

这个方案如何?

楼主:
2 滴灌控制器确实可以,华南农业大学已经做到一节电池用一年了。而且据说成本也很低。

华南农业大学用的湿敏电阻,是跟我同事买的

网友:
最好,应该是滴灌了,孔开小点,整天慢慢滴,也OK。
MCU来控制,是最不好的方案,用水泵,就更不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设个闹钟,定时提醒。。
不过如果忘记了焦水,就忘记看花了。。种花的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好,应该是滴灌了,孔开小点,整天慢慢滴,也ok。
mcu来控制,是最不好的方案,用水泵,就更不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设个闹钟,定时提醒。。
不过如果忘记了焦水,就忘记看花了。。种花的意义也不大了。

是啊,浇水也是种花的乐趣之一。所以,这个东西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如果只是自己玩的话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
个人想法:

如果花园大一些,用喷灌的比较方便,如果是盆栽的用滴灌好些,用电磁阀控制,如果有好的温湿度传感器最好,没有的话,连接到网络,抓取天气信息,自己计算湿度,当然最好是跑在服务器上。

如果是城市绿化方面,应该是有点用的,自己的几盆花或者几分地的花就没啥用了吧。

网友:
我有滴灌和喷灌的设备,不过不会做硬件,以后有时间了找个现成的板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2 滴灌控制器确实可以,华南农业大学已经做到一节电池用一年了。而且据说成本也很低。
华南农业大学用的湿敏电阻,是跟我同事买的

绝对不是,我们实验室用的是美国的EC5,就算是也不会用在土壤里,顶多是温室。。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做个小型的育苗箱比较有市场

网友:
养花是陶冶情操的事

楼主~~~~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想对。
1 土壤含水量测量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是由于土壤本身及其复杂的理化和电特性决定的,目前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的价格都只能用于科研,而很难大面积推广。
回复 网友C:
每种植物需要的湿度都不一样的,这个俺做过:直接找一大号可乐瓶装满水,瓶盖看情况扎俩孔倒插花盆里可以撑好久了
这个是目前最适合家用的解决方案
2 滴灌控制器确实可以,华南农业大学已经做到一节电池用一年了。而且据说成本也很低。

滴灌已经out了,现在流行渗灌。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做个小型的育苗箱比较有市场

其实我有开发农业园林畜牧或者农村生活产品的想法。

网友:
应该用湿度传感器,代替楼上说的可乐瓶子,这样更严谨点,看起来才像个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做个小型的育苗箱比较有市场
其实我有开发农业园林畜牧或者农村生活产品的想法。

这个很好,养猪业正朝现代化发展,估计以后市场N大。

网友(2014-01-08):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 ...

亲,我也有哦

网友:
我也想要能检测土壤湿度的,浇水"人工智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