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求高手帮忙,M16+24L01传输语音已经调通了

楼主(2011-11-14):
M16+AD+PWM+24L01传输语音已经调通了,但是同样的pwm播放,在发射端时语音还原很清晰,到接收端用pwm播放却有很大杂音,失真严重,求高手或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感觉低频时声音还可以,刚好可以分辨人声,接收端杂音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语音编码器,只用自带AD+PWM,在本机上语音效果比较好,但通过24L01发送后还原效果不好,能不能共享一下您的方案?
616407139@qq.com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TLV320AIC1106 PCM编码芯片,小型封装,自己做的板不能用

楼主:
大神们?你们的数字对讲机做好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个104试试

楼主:
哎,没人理…………,自己搞定了,重新读几遍24L01文档,对时序有新的了解,目前基本无噪声,语音清晰,实时传输,电路简单,再重新设计个低通滤波器就完美了。新程序如下

网友:
小弟今年才学AVR,这个月才学24L01,所以想向楼主请教一下:

发送端是 接收音频信号后经过M16内部的AD转化成数字信号经过24L01发送出去是吗?
接收端是 通过24L01接收信号后送给M16,M16经过内部PWM播放出来的是吗??

顺便望楼主能发一份完整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windsparks@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就用了一个驻极体,一个电阻电容组成话筒电路,还有一个电阻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很简单,没画图,啊,还有用的16M晶振,引脚在程序中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pcb懒得画了

网友:
真是看着超简单呀.

网友:
音频电路太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改写了程序,已经基本听不到噪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稍加修改咱们的半双工数字对讲机就成了

楼主:
简单的滤波电路,没想到配合功放音箱效果更好呀

网友:
话筒后面不加一级放大也可以吗?  A/D转换后没有经过压缩编码就直接发送吗? 这样能传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试了试adpcm和cvsd压缩,只有噪音,不压缩音质相当好了,可能是我不会算法吧- .-!,求指导啊
通信距离就是无线模块的通信距离,因为实时性比较高,我这个pcb天线的只能达到6米稳定
目前就是个无线话筒,如果能有效压缩的话对实时性要求会减小,通信距离会有所增加

网友:
有空我也做个试一试

楼主:
求压缩算法,8位的

网友:
有空做一个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35552
这个是前辈的24z1

网友(2012-05-07):
这个你做得怎样了?很好奇!

网友:
MIC放大一下会更好些

网友:
收藏了,正在调24L01.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图焊了块板子,把程序烧进去,可是不能传输语音啊,真心求楼主帮助啊啊!

网友(2012-06-18):
怎么会只有6米呢?
试试调下上面的电感,我在设备上用了24L01,后来调了电感参数,通信空旷距离能达到10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接收部分的音频输出加104电容虑波吗?程序改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稍加 ...

在接收部分的音频输出加104电容虑波吗?程序改了什么?

网友:
请问这位大侠的程序是用什么编织器编写的,是ICC吗

网友:
小姑娘相当厉害啊!对电路的理解力很强啊!可谓天才也。。。。

别忘了加我好友!!!话说为什么 咱们论坛没开加好友功能?这个有点不方便。。。。。。。

网友:
标记一下,估计快用到了,多谢LZ

网友:
这个不错,非常好的应用。

网友(2012-09-28):
是要 关注下 、我还没有搞传输音频的 、

网友:
同求压缩算法

网友:
留下爪印

网友:
收藏,有时间可以看看

网友(2012-11-13):
接收机的电路图 我要

网友:
我在做24LE1的无线对讲,各种困难啊……

网友(2012-12-16):
准备玩玩无线的,mark

网友:
不错,回头电脑看

网友:
这个直接对咪头AD采样效果咋样啊,能行嘛?
还有你输出怎么弄的
输出不是个数字信号嘛
咋样过功放还原成声音的呢

网友(2013-02-18):
接收端,PWM +AD 怎么能输出音频,请教一下呀

网友(2013-04-11):
楼主兄弟 qq多少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加我QQ1697120255 详谈

网友:
正在调这货,头疼

网友:
参考参考  看看实现思路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2013-07-05):
LZ你好,我用M48做了修改,有个问题是,麦克风和本机监听都正常,声音清晰,不执行 loadTxPacket(TX_BUF)。
但是在 ISR(ADC_vect)中的传输函数 loadTxPacket(TX_BUF); 会产生额外的杂音,我用逻辑分析仪看出,这个函数的32个音频取样资料传输期间,会占用3个ADC取样时间,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你那个杂音是如何解决的,请教了。

网友:
初步找到干扰源,是布线的干扰,MIC ADC 输入 与 PWM 输出走线交汇,SPI-SCK 的走线也太接近 MIC ADC,造成的干扰。

网友(2014-03-19):
引用 楼主:
哎,没人理…………,自己搞定了,重新读几遍24L01文档,对时序有新的了解,目前基本无噪声,语音清晰,实 ...

LZ那两个外部中断是干嘛的啊,不用行吗,我的板子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亲,我现在在做这个能交一下我吗

网友:
LZ我现在也在做无线音频,和你电路一样的,就是接收端杂音很大,想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不错啊  之前也准备用2401弄语音对讲   一直没有时间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  之前也准备用2401弄语音对讲   一直没有时间弄

我现在就在做就是噪声很大,你知道是哪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