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关于OURDSO Spring 2011的问题想询问下魏老师,希望魏老师能够回答我,谢谢啊!

楼主(2011-11-14):
我有三个关于OURDSO Spring 2011的问题想询问下魏老师
第一,6月15日固件重新编译下载后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画面的左边1/5没有图像了,只有条纹,用一会就x轴的波形就没有了,直线也没有了,关机再开又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软件用的niosii 8.0.
第二,魏坤开机画面的显示用的是什么取模软件,能告知下吗?
第三,魏老师,那个限流电阻怎么计算的啊,我现在有一个7.4v2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不超过5C,我用的8.4V,1A的充电器,我不知道用多少欧姆的限流电阻比较好点,我现在准备用10欧姆的限流电阻,不知道有问题没?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因为示波器使用了两种LCD,所以驱动的初始化稍有不同,使用下面这段初始化代码代替原来在LCD_CON.h中的初始化代码即可:
void lcd_init()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CD_RESET_BASE, 1);
delay_ms(2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CD_RESET_BASE, 0);
delay_ms(2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CD_RESET_BASE, 1);
delay_ms(10);

  comm_out(0x0011);

  delay_ms(200);

  comm_out(0x0013);

  comm_out(0x00D0);
  data_out(0x0007);
  data_out(0x0040); //41
  data_out(0x001c);//1e

  comm_out(0x00D1);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18);
  data_out(0x001d);

  comm_out(0x00D2);
  data_out(0x0001);
  data_out(0x0011);//11

  comm_out(0x00C0);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3B);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02);
  data_out(0x0011);

  comm_out(0x00C1);
  data_out(0x0010);
  data_out(0x000B);
  data_out(0x0088);

  comm_out(0x00C5);
  data_out(0x0001);

  comm_out(0x00C8);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30); //30
  data_out(0x0036);
  data_out(0x0045);
  data_out(0x0004);
  data_out(0x0016);
  data_out(0x0037);
  data_out(0x0075);
  data_out(0x0077);
  data_out(0x0054);
  data_out(0x000f);
  data_out(0x0000);

  comm_out(0x00E4);
  data_out(0x00A0);

  comm_out(0x00F0);
  data_out(0x0001);

  comm_out(0x00F3);
  data_out(0x0040);
  data_out(0x000A);

  comm_out(0x00F7);
  data_out(0x0080);

  comm_out(0x0036);
  data_out(0x000a);

  comm_out(0x003A);
  data_out(0x0055);

  comm_out(0x002A);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01);
  data_out(0x003F);

  comm_out(0x002B);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00);
  data_out(0x0001);
  data_out(0x00df);

  delay_ms(200);
  comm_out(0x0029);
  comm_out(0x002C);
}

第二个问题:
取模软件本坛就有,楼主搜一下很多的。
第三个问题:
建议楼主取3欧姆左右的电阻,假设电池放电到7V时充电,充电电压为8.4V,那么压差为1.4V,如果用10欧电阻那么最大充电电流仅为140mA,而且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会逐步减小。使用3欧左右的电阻可以保证最大充电流接近500mA,但该电阻应该选1W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