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沙怀表问题求助!(望白沙大大能够提供解决思路)

楼主(2011-11-14):
前不久在论坛里面看到白沙的怀表,做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想做一块送给MM,由于错过了上次论坛网友组织的活动,所以只有自己收集资料、打板、买元件、焊接调试。由于她生日快到了,不敢怠慢,说干就干!

上周板子到了,元件也买齐了,于是花了一天的时间(上班时间8小时),高强度焊接作业,焊完眼睛都花了(本人已近视350度),想想到时候做好了送给她也就值了!焊接工具是用公司的白光恒温焊台(据说是八百多RMB),烙铁头用的是刀口,焊完用洗板水洗过后还是挺漂亮的……

正面 (原文件名:11.jpg)

反面 (原文件名:22.jpg)

大板正面特写 (原文件名:33.jpg)

大板反面特写 (原文件名:44.jpg)

之前的进展一切都很顺利,正当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头脑里幻想着MM收到之后那高兴的样子,不料在调试软件的时候给我来了个晴天霹雳,打击了我那脆弱的心灵……

软件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V5.2版本的,仿真器用的是TI官方的USB仿真器,当我将硬件连接好之后点击下载,成功!然后仿真,秒针和分针能够正常点亮,同时也能够走,但时针的全彩一个都不亮(用万用表测得全彩三种颜色都能够点亮),敲击表盘也没有进入设置状态,对照PCB文件也没有发现短路的,于是就开始怀疑是不是MSP430F4152焊接不良,就用烙铁又重新拖了一遍,结果这次就杯具了,有两根线被弄断了(那线实在是太细了),后来飞线也没飞好,无奈之下我有重新焊了一块!

在焊接第二块的时候,总结了上次的经验,我首先就把MSP430F4152焊上了(防止焊盘氧化虚焊),然后把剩下的都焊完,这次焊接也比较顺利。焊完之后下载调试,结果还是时针全彩一个都不亮,敲击表盘,这次能够进入设置状态了。(后来想想,上次不能进入设置状态,也许是MMA7660没有焊好。)

目前的情况是下载调试时针全彩一个都不亮,其他的都OK,整了几天问题仍然没有查出来……哎!眼看MM的生日就快到了,纠结啊!!!希望坛友和白沙看到此贴能够帮忙提供解决思路,小弟在此谢过啦!

以下是软件代码和PCB文件:
注:软件代码我参考了论坛里面反映的一些BUG修复,适当的修改综合了。PCB文件已转成Protel99格式,文件也是修改过,我将MMA7660的焊盘加长了,并增加了MSP430F4152第57脚(TCK)的引出焊盘,以方便4线JTAG调试。

楼主:
刚刚又弄了下,发现分针点亮时,每5格分针对应的时针全彩中的红灯会微弱闪光。

网友:
如果mm还在最求阶段,我劝你还是别送这个好,你喜欢的她不一定喜欢,还不如逛街购物吃饭看电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MM是否在追求阶段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楼主:
刚刚把程序改动了下,专门测试时针的全彩LED,输出一个一个的试都能正常点亮,此时测得MSP430F4152输出低电平为0.16V,高电平为3.24V,全彩LED灯中:红灯两端电压为0.55V,绿灯两端电压为2.4V,蓝灯两端电压为1.85V,与全彩灯串联的100欧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65V。

网友:
劝楼主自己研究下可以,在MM变为老婆、拿到红本前,不要送MM这样的东西,切记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mm是否在追求阶段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哈哈~

网友:
lz辛苦了,mm估计会很喜欢。不过建议还是去看电影,逛街什么的

网友:
听2楼的,不然悲剧了又来发一贴
有前车之鉴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辛苦了,mm估计会很喜欢。不过建议还是去看电影,逛街什么的

MM在我老家,所以……逛街、看电影、吃饭神马的都不太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听2楼的,不然悲剧了又来发一贴
有前车之鉴的哦

说说看,我很想知道那个“前车之鉴”是神马,嘿嘿……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一下,把整个程序下载进去,程序默认设置是点亮12点钟的全彩LED,理论上R、G、B三根线为高电平(3.24V),H7为低电平(0.16V),但实际测得R、G、B三根线的电平为1.4V左右,H7的电平为1.2V左右。昨天我也试过,单独点亮全彩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整个程序跑起来就会造成这种现象?思考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lz辛苦了,mm估计会很喜欢。不过建议还是去看电影,逛街什么的

mm在我老家,所以……逛街、看电影、吃饭神马的都不太可能。

算了还是送个IPAD什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送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知道不?
算了,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发这个帖子主要是想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MM
咱们可以把这个怀表当做自己的爱好来做(不管送不送人),既然遇到了问题,那么就要找出问题并解决。

网友:
首先要定时器的频率,占空比设置对;

其次IO口连接到定时器输出;

定时器中断使用正确的中断向量,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MSP430定时器中断向量很多,容易选错;

全局中断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能说你不懂得欣赏,嘿嘿……当然,可能我的整体效果还没做出来,所以看起来毫无美感。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哈,白沙终于露面了!
我对MSP430不是很熟悉,程序代码也是在坛子里面找的,基本上没改动。
还有,在仿真的时候,我把H6和地短接,H6对应的全彩灯会亮,同时与之对应的5个分针也会亮一个,具体会亮哪一个就取决于B0--B4的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