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线性不错的MOSFET音频功放末级,推荐。

楼主(2011-11-14):
话说俺的小功放机箱买了很久了。。。一直也没空弄,先弄下仿真,准备开工。

仿真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5122KNHQ8C.zip(文件大小:9K) (原文件名:1.zip)

不多解释了,Rsim 纯粹是为仿真添加的,不然会出现缺少直流回路的情况。
适当调整Q2 Q3所构成恒流源的电流,以得到最佳状态。

这个图和下面的曲线为一组。增加了个运放,实际上由于运放输出电压受限,应该以其它电路替代,这里只是个演示。

最后再补充下,Q3 应与X1、X2做热耦合。
再次声明,这只是一部分电路。

网友:
支持花生大哥

网友:
"线性不错的MOSFET音频功放末级"

that's a 1960's RCA VAS design. it is rarely used today as its highly asymmetrical fo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halves.

网友:
DESTINY 2功放与此类似,只不过末级用了CASCODE电路,声音很好!

网友:
以前看了millwood的推荐后,用俩IRFP250搭焊了JHL1969,声音很好,不过发热也很大

网友:
不要仿真要砧板!

网友:
C1应移至三极管基极。
因齊纳二极体之阻抗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c1应移至三极管基极。

C1 是滤除稳压管噪声的。

回复 网友B:
"线性不错的mosfet音频功放末级"
that's a 1960's rca vas design. it is rarely used today as its highly asymmetrical fo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halves.

highly asymmetrical?这么严重?

电路是为提高线性改进的。作者近年的设计。

楼主:
图中X4部分。。

网友(2020-09-06):
好电路,实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