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使用msp430f5418,发现有时候复位异常。一直在循环启动,在使用仿真器的时候现象消失,我判断是RESET复位不正常。RESET我使用100K电阻上拉和0.1uf电容下拉,但是我后来将电阻改为330R这个现象消失,这样做是否合理,5418这个芯片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更加比较合理呢。

可不可以使用msp809呢?有人说809仿真的时候不能仿。

网友:
我的板子是用47K的电阻上拉的~

网友:
官方手册说的: 47K电阻+0.01UF...  0.1UF也行...100K大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仔细看看我下面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7240&bbs_page_no=1&bbs_id=3064

楼主:
430都这样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