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产生pwm的最佳算法

楼主(2011-11-14):
用51产生脉冲宽度调节(pwm)有哪些思路和算法,最好有示例,大家一起探讨最好最优的算法!

楼主:
没人愿意来讨论啊

网友:
你先说说吧

网友:
用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
频率,分辨率,通道数量三个要素,要看是什么应用

网友:
等LZ高见

网友:
等楼主开个头!

网友:
模拟 还是 原生呢?

网友:
用硬件产生,

网友:
use two timers: the first timer sets the period of the pwm, and the 2nd timer sets the dc.

网友:
一个8位timer 一个8位变量即可 8位变量为占空比,也是timer定时初值,中断中用0-此变量为下一次定时初值,即可。

网友A:
我这有模拟的,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t<zkb1)
             ENA=1;
    else
             ENA=0;
    if(t<zkb2)
              ENB=1;
          else
              ENB=0;
            t++;
          if(t>100)
    {
                t=0;
        }
}

楼主(2012-02-24):
回复 网友A:
你的程序好像不全啊
   zkb1和zkb2是什么变量?也没个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单片机可以用硬件产生,我们这里讨论软件编程的方法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d3cb950100z1bh.html
我以前搞的一个,使用PWM的话,需要考虑两点,第一,PWM波的频率,也就是周期,本程序是100个单位时间,所以首先用定时器定时一个基准时间(从210计数到255);第二,占空比,本例的占空比是从0%,1%,…,99%,100%,99%,…,2%,…导致渐亮渐暗,注意理解PWM_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能用。初值是临时计算后再装载的,也会影响最高能产生频率的大小。搞个表把要用值都算好了装起来,用哪个取哪个,能大大提高所能产生的最高频率

网友:
为啥一定要用51产生一个PWM,而且就算用它来产生,什么的频率,分辨率也没有指标。没有指标要求就是闲扯淡。

网友:
产生低频的还差不多

网友:
其实楼主就是让大家给他一个PWM的现成程序而已。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模拟的,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sbit   Pout   =P1^3;    //PWM波形输出
#define   Max_Init_value    2000

mark一下下

网友D:
在那个从初学者到工程师的帖子里面有。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用C写的会有一定的误差,因为每次进中断后的比较运算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那个从初学者到工程师的帖子里面有。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用C写的会有一定的误差,因为每 ...

同解,比如写输出180.8hz的,C的难度就会比较大,汇编就容易多了

网友:
/*
        程序说明:
        由P2_0输出PWM,12M时输出100Hz,
        LED接在P2_0上,每0.1秒钟改变一次亮度。
        制作者;bbsniua
        2012/9/1
*/
#include<AT89X51.H>        // AT89X51专属库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_0        // PWM输出

uint8_t P_S,PWM,d_ms;

void mcu_init()                // mcu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02;        // T0为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256-100;        // T0自动重装值,12M晶体时100uS中断一次
        TL0  = 256-100; // T0预装值
        ET0  = 1;                   // 开T0中断
        TR0  = 1;                // 启动T0
        EA   = 1;                // 开总中断
        P_S  = 1;                // PWM计数
        PWM  = 0;                // PWM占空比
        P2   = 0xFF;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T0中断函数,12M晶体时100uS中断一次
{
        ++P_S;
        if(P_S>100)
        {
                P2_0 = 1;
                P_S = 1;
                 if(d_ms)
                {
                        --d_ms;
                }
        }
        if(P_S>PWM)
        {
                P2_0 = 0;
        }
}

void delay_ms(uint8_t xms)
{
        d_ms = xms;
        while(d_ms);
}

void main()                                                  // 主函数
{
        mcu_init();                                        // mcu寄存器初始化
        while(1)
        {
                delay_ms(10);                          // 每100mS更改一次PWM占空比
                ++PWM;
                if(PWM>100)
                {
                        PWM = 0;
                }
        }
}

网友:
这个要MAR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