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脉搏的跳动的强度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1-11-14):
如题,如何测量脉搏跳动的强度~~~~~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一下"每博输出""脉强"

网友:
压电陶瓷?

网友:
1.脉搏的震动--记得把压电陶瓷片(也就是压电陶瓷蜂鸣片)放手腕脉搏上,经放大信号就可得脉搏信号。

2.血流的密度变化--脉搏的变化伴随血流密度的变化,用一对光电对管检测血流密度的变化。

3.知道其他方法的楼下继续...

网友:
我之前弄过一个用光电检测方法到的脉搏检测装置,是通过检测穿透皮肤的红外光强度来检测脉搏,不过效果不太理想,最终也没做到可以实用的程度。
我看也有人用压电陶瓷的方法,不过我没尝试,楼主可以试一下看

网友:
mark下,貌似很高科技的传感啊,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测体质,就是一个凳子三分钟内不停的上下,然后马上让个夹子夹住食指指端就可以测出脉搏次数,现在回想起来很高科技啊

网友(2011-12-16):
我做过一个,用红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