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的四线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1-11-14):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前几天拆了一个迈拓硬盘,里面的电机是4线的,不知如何驱动。我想用这个硬盘做个硬盘时钟,这种电机的驱动的相序是怎样的,还有就是一般该用什么芯片驱动这种电机呢?

楼主:
这就是那个硬盘上的电机引脚 (原文件名:2011-11-14 20.15.42.jpg)

网友:
最好用原来电路板的驱动

楼主:
原来的电路坏了,但电机是好的.

网友(2011-12-25):
这个是星形接法,有一根是中间抽头,测电阻,其余三根接在电调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17):
请问楼上,问题是电调都是三根线的!
我以前看过 feng_matrix 成功驱动了硬盘主轴电机。

网友:
星行的连接方式。  你把除了中心抽头以外其他的三根线接在电调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问题是电调都是三根线的!
我以前看过 feng_matrix 成功驱动了硬盘主轴电机。

就是用LS的方法
不用中心抽头
其它3根线接电调就能够驱动了
我用FPGA和电调都驱动过

网友(2019-08-15):
楼主  请问后来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