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伺服电机能用在驱动主轴上面吗?

楼主(2011-11-15):
交流伺服电机用在主轴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加工中心主轴多是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问的是,永磁同步的交流伺服电机能否用在雕刻机或轻型数控铣的主轴上.
加工中心的主轴一般用的是异步的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2012-01-20):
回复 楼主:
当然可认,一般用作伺服用的散热弱些。做好散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