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电流环传音频信号的吗 ?想传2000米可行吗?求解

楼主(2011-11-15):
有人做过电流环传音频信号的吗 ?想传2000米可行吗?求解

楼主:
自己顶 快沉了

网友:
可以传的,我做了大概1000m,效果很好。但不是标准的电流环,是用线性光偶做的。

网友:
响应不一定能行。干嘛这样折腾呢?看看公共广播系统是怎么做的吧。

楼主:
公共广播系统好像是定压功放推的   我的0-1.5V电压传2000米以上  问题已解决 用双绞线传送器做的 领导非要用电流环传 我快哭了 不懂啊

网友:
楼主的方案,也帖上来让我等学习学习嘛

楼主:
自己搜下双绞线传输器就知道了  很简单的 差分传输 后面一个减法器  还有些阻抗匹配的电路 防雷击保护电路

但不明白为什么用50欧姆匹配双绞线的  发了个帖子等人回呢

网友:
电流环受干扰影响下些

网友(2012-07-31):
刚听说啥叫电流环

网友:
电话机不是能支持5公里吗? 2线双向音频

网友:
搞过1公里多的,屏蔽线。10k以下的频率,看频谱,干扰是蛮小的。音频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