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16标准字库

楼主(2011-11-15):
求16*16标准字库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人目前在做LM6020的液晶屏显示,这款液晶是不带字库的,所以现在急需一个16*16的字库和18*8的ASCII码库,哪位大侠这个资料的发一份给我,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
用工具生成吧,很快的,我好像有,但现在手机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下到了一个标准汉字库,但是汉字库要占262K个字节,就是把他放到FLASH里面也存不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下个工具直接生成~~

网友:
网站搜搜章其波的贴子,他有字库生成软件和字库.
字库上比较大的,空间不够得外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MSP430F249,里面FLASH最大才60K,所以严重不够,得想办法外扩,一般外扩都采用什么,是外挂FALSH吗,还是挂EEPR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字库的那个我已经找到了,ASCII吗的库是不是也是包含在字库里面,还是另外有专门的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msp430f249,里面flash最大才60k,所以严重不够,得想办法外扩,一般外扩都采用什么,是外挂falsh吗,还是挂eeprom?

一般外挂EEPROM做字库比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用的是AT45DB161D作为字库存储.2M的FLASH,用FLASH和EEPROM可以自己决定.

ASCII一般用另外的字库,其值一般小于127,很容易与汉字区分的.

编辑补充:
    章其波的字库也有ASCII码的内容的.不过我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他的码值是怎样的.
    如果ASCII单独的话,可以作为数组直接放在FLASH中,ASCII库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10楼的提醒,要是有已经调试好的代码就更好了。生成汉字库的时候他是按照什么格式来生成的,我下了一个汉字库,但是放到液晶屏上显示是乱码。我液晶屏的显示格式是行列式,也就是先写入第一列的一个十六进制的数,再写入第二列的十六进制的数,直到写完第16列,跳到第二行继续写入数据。我的一列是占8个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字库需要要据屏的数据填充方式自己生成.我也是重新生成过的.每个屏的显示方式不一样的.我的做成横屏了.
你自己调整一下字库生成方式或屏的显示方式就行.

网友:
用SPI FLASH装字库就可以了,我是用的华邦的W25X8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字库太大,程序里面根本放不下,怎么把字库放到FALSH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