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上电就烧开关管,怀疑是开关电源初级短路了,有没有什么方法检测啊

楼主(2011-11-15):
rt

网友:
拆变压器量初级电感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路测电感,另加4位半以上测电阻大法,如有短路很快搞定。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加个浪涌抑制器(Inrush current limit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个浪涌抑制器(inrush current limiter)试试.

是不是ntc啊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啊。在整流桥后有一个,输出地方也有一个。而且在整流桥地方的炸开了,换上一个后还是炸开了

网友:
为啥怀疑变压器呢? 更常见的是控制电路坏了. 开关电源最喜欢的坏法就是烧管子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的!肯定是其他地方

网友:
你查查整流桥,可能其中一个二极管反向高压击穿,要换一下试试,有时量不出来

网友:
上电之前先给电源串接一个白炽灯  这样子灯亮 了 就避免了一次冒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查查整流桥,可能其中一个二极管飞向高压击穿,要换一下试试,有时量不出来

换换试试

回复 网友D:
上电之前先给电源串接一个白炽灯  这样子灯亮 了 就避免了一次冒烟啊

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灯泡功率60W~100W

网友(2012-01-12):
LZ的办法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