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楼主(2011-11-15):
我在用allegro 16.3输出gerber数据时发现不规则的孔不能正常的输出,在网上找了输出不规则孔的方法。自己试了下,导入到cam350中去看的时候还是不正确,谁知道16.3里面输出不规则孔的设置方法的啊!我发现在按照网上说的输出方式试的时候,我用记事本打开rou文件时在需要删除的注释部分的前面少了一部分,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不用设置,直接274格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输出不规则的钻孔的啊  只能输出圆形钻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能给我说下16。3下不规则钻孔的输出方法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为什么我生成的不规则焊盘在CAM350中不能正常的显示了,我再改.rou文件的时候再设置单位时没有设置对或没有设置造成的,由于这里没有设置正确,在导入到cam350的时候软件会给我的文件一个默认的单位和数值,造成我在cam350中看到的钻孔孔形与我设计的不一致,将.rou文件中的参数设置正确后再导入到cam350中去,这样显示出来的钻孔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