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处理器,要求内置高速A/D,40M以上转换速度

楼主(2011-11-15):
请推荐一款处理器,要求内置高速A/D,40M以上转换速度,具有流水线结构的模数转换器也能满足要求,精度要求不高8位足够,能手工焊接最好。

网友:
么见过这么高速AD的,估计要专用型号的,视频或者射频什么的

网友:
内置  基本没有这么高速度的

网友:
ADS830E
8位,60M。可以用并口去读。

集成这么快AD的没见过。实在不行做个转接板把MCU+FIFO+AD放到一个转接板上?

网友:
集成的好像没这么高速的,ad9288参考一下吧有40、80、100msps而且还是双通道的

网友:
DSP可以的,你可以看看TI的,但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2812貌似才12M ad吧

网友:
采样率那么高,可能MCU都没那么快的速度。

网友:
木有用过。帮顶!

网友:
疑似毕设党,难道大家看不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疑似毕设党,难道大家看不出来吗

才11月就来毕设党了?

网友:
差不多的哦 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做毕设的

网友:
呵呵,毕设党,有意思

网友:
用FPGA(软核)+ADS8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疑似毕设党,难道大家看不出来吗

毕业十多年了

信号源由原来的2.5M变到20M了,现在用的DSP2812自带的DA速度不够,用16个通道对单一信号流水线方式模数转换,速度做到11.2MSPS以上精度就不行了,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更高采样率的。

另一个方案是外加ADS830+80MIPS左右的处理器来采样传输,处理器要求自带AD转换速度5M以上做另一项工作,有16位外部数据地址总线和DMA传输数据,16位DSP最好,相对成本和管脚少些。考虑过还用2812但要停产了,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其他处理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80MIPS的处理器速度不代表你的IO翻转速度能达到80M
2. 虽然我没有关注过2812,但我想2812不会变态到有16个SAR核,所以我初步判断你用16个通道去交替采样应该效果不会好过直接用一个通道采

Conclusion: 要么上FIFO,要么用FPGA粘合逻辑

顺便说一句,真羡慕可以自己选型的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 80mips的处理器速度不代表你的io翻转速度能达到80m
2. 虽然我没有关注过2812,但我想2812不会变态到有16个sar核,所以我初步判断你用16个通道去交替采样应该效果不会好过直接用一个通道采
conclusion: 要么上fifo,要么用fpga粘合逻辑
顺便说一句,真羡慕可以自己选型的人啊

1.80mips的处理器主要是每隔100mS用DMA方式挂在外部16位数据总线上的ADS830(60 MSPS)的10000个左右数据读入内存,简单处理后再通过外部16位数据地址总线DMA方式传入另一个模块。当然这个处理器越快越好,还要自带4MSPS以上的AD,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2.2812的采样保持确实比较厉害,最快60ns的转换。

3.这里用处理器比FPGA更贴切需要。

4.小公司都自己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