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OC上例化问题: bdf文件连线与.v文件例化区别

楼主(2011-11-15):
大家好,最近在做关于SOPC方面的学习, 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使用.BDF文件图形下连线,整个代码运行正确,NIOS上hello world 也可以运行,
  但是之后想转成全部是.v文件代码形式后,发现QUARTUS上代码运行仍然正常(VGA显示输出有波形),但是NIOS上hello world 则报错。
错误为:Verifying 000xxxxx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xxxxx and 0xxxxxx(复位基地址和sram地址)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使用代码例化sopc内容的时候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bdf连线如图, 代码例化部分如下:
    nios_sys   nios_sys
    (
      .SRAM_ADDR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ADDR),
      .SRAM_CE_N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CE_N),
      .SRAM_DQ_to_and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DQ),
      .SRAM_LB_N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LB_N),
      .SRAM_OE_N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OE_N),
      .SRAM_UB_N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UB_N),
      .SRAM_WE_N_from_the_sram_16bit_512k      (SRAM_WE_N),
      .clk_0                                   (CLOCK_50),
      .reset_n                                 (RST_N)
    );

  希望大神热心的帮助!!~~~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没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希望没区别啊~  但是做起来就是一个能跑通 一个跑不通NIOS~ 之间还可以相互改 结果没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SRAM_DQ的端口应该定义为inout  是我的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