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L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求问用过MMA7455的前辈,我在使用I2C通信(使用ATmega128的MCU)时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不知道从机地址改如何获取,希望有用过的前辈能简单讲解一下,多谢了!

网友:
看DATASHEET!
应该可以通过管脚配置!

楼主:
终于把数据弄出来了.....
每次发帖最后都还是得自己弄好....我真是悲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理我了,好感动!
地址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多谢了!

网友B:
默认地址是0x3A
楼主读出的数据是多少?
我的平放时的数据  2设置g  读8bit寄存器
x: -3
y: -22
z: 62
感觉y轴的数据不对。

网友:
校准一下。把平放时三轴的读数记下,然后换算,做为偏置量分别写入offset drift X,Y, Z寄存器(10H - 15H)。
然后再读加速度值,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地址是0x3a
楼主读出的数据是多少?
我的平放时的数据  2设置g  读8bit寄存器
x: -3
y: -22
z: 62
感觉y轴的数据不对。

现在只读到x轴数据,我感觉是我设置有问题,平放读出大约0x0C0左右,yz轴数据没法读,应该是模式设错了,我还在看Datasheet想办法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校准一下。把平放时三轴的读数记下,然后换算,做为偏置量分别写入offset drift x,y, z寄存器(10h - 15h)。
然后再读加速度值,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我现在还没做到修正offset,不过今天应该能弄好,多谢指教了!

网友D(2012-11-20):
引用 网友B:
默认地址是0x3A
楼主读出的数据是多少?
我的平放时的数据  2设置g  读8bit寄存器

默认地址不是0x1d吗?怎么成了3A了,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认地址不是0x1d吗?怎么成了3A了,求指教

左移1位
i2c最后一位是表示读写的

网友(2013-03-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地址是0x3a
楼主读出的数据是多少?

你好啊,请问得出y轴的角度后,我想对这个角度进行判断,大于0度,led1亮,小于0度另外一个灯亮,想问一下程序怎么样实现,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很差:

1.它的值是12位,要转成补码16位有符号数,设计不好。
2.零点飘移很大
3.没有FIFO,很占CPU资源,不合理。
4.内部采样抗干扰差。

个人觉得它是为硬盘,笔记本之类的应用设计的,不适合深度应用。。。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datasheet: AN3745.pdf

网友(2013-06-20):
楼主程序调出来了吗 我最近也要弄这个 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吗 谢谢 lzt_ja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