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实用的帖子!VB和51单片机串口通信讲解

楼主(2011-11-15):
Commport;设置或返回串口号。
SettingS: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或返回串口通信参数。
Portopen:设置或返回串口状态。
InputMode:设置或返回接收数据的类型。
Inputlen:设置或返回一次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字节数。
InBufferSize: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l 024字节。
InBufferCount: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区中等待计算机接收的字符数。
Input: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并清空该缓冲区,该属性设计时无效,运行时只读。
OutBufferSize:设置或返回发送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512字节。
OutBufferCount:设置或返回发送缓冲区中等待计算机发送的字符数。
Output:向发送缓冲区发送数据,该属性设计时无效,运行时只读。
设置好这些属性和方法,程序很容易就可以编出来了,其中要注意的是串口的波特串设置,OnComm事件的程序编写。
程序的设计是这样的,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一个’S’,表示通信开始。然后紧接着又发送9个字符,其中最后一个字符是前面9个字符(包括’S’)的校验和。单片机正确接收到10个字符后,把10个字符从新又送回来。
//---------------------------------------初始化串口设计-----------------------------
Private Sub Form_Load()
Comm1.Setting="9600,n,8,1,"   ’设置波特率和发送字符格式
Comm1.CommPort=1          ’设置通讯串口
Comm1.InputLen=0          ’设置或返回一次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字节数,0表示一次读取所有数据
Comm1.InBuffersize=512
Comm1.InBufferCount=0
Comm1.OutBufferCount=0
Comm1.Rthreshold=1
Comm1.PortOpen=True
End Sub                      ’打开串口
//--------------------------------------给单片机发送’S’,开始通信-----------------------------
Private Sub Command1_C1ick()
Timer1.Enabled=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1ick()
Varbuffet=“S”
Comm1.Ouput=varbuffe
Timer2.Enabled=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Comm1.PortOpen=False
End Sub
//---------------------------------------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Private Sub Timer2_ Timer()
Outputsignal=Str(Text2.text)                           ’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Temp(1)=Cbyte(outputsignal)
Varbuffer=temp
Comml.Output=varbuffer
Timer2.Enabled=False
End Sub
//---------------------------------------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并显示-----------------------------
Private Sub 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Comm1.CommEvent          ’设置oncomm事件,读取片机内存的值
Case comEvReceive
Inputsignal=comm1.Input
Text1.Text=Asc(Inputsignal)               ’单片机内存的值用textbox显示出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关于MSCOMM控件的一些说明
   VB5.0/6.的MSComm通信控件提供了一系列标准通信命令的接口,它允许建立串口连接,可以连接到其他通信设备(如Modem).
还可以发送命令、进行数据交换以及监视和响应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错误和事件,从而可以用它创建全双工 、事件驱
动的、高效实用的通信程序。但在实际通信软件设计过程中,MSComm控件并非像想像中那样完美和容易控制.特别是在中文Wln
95/98下通信时更会出现问题。下面就从基础开始介绍,然后逐步讨沦MSComm控件在编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编程技巧。
一、用MSComm控件通信
1.串口通信基础知识
    一般悦来,计算机都有一个或多个串行端口,它们依次为com1、Com2、…,这些串口还提供了外部设备与pC进行数据传输和
皿信的通道。这些串口在CPU和外设之间充当解释器的角色。当字符数据从CPU发送给外设时,这些字符数据将被转换成串行比特
流数据;当接收数据时,比特流数据被转换为字符数据传递给CPU,再进一步说,在操作系统方面,Windows用通信驱动程序
(COMM.DRV)调用API函数发送和接收数据,当用通信控件或声明调用API函数时,它门由COMM. DRV解释并传递给设备驱动程序,
作为一个vB程序员,要编写通信程序.只需知道通信控件提供给Windows通信AP1函数的接口即可.换句话说,只需设定和监视通
信控件的属性和事件即可。
2.使用Mscomm控件
在开始使用MSComm控件之前。需要先了解其属性、事件或错误
属性            描述
CommPort    设置或返回通信端口号
Settings    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或返回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和停止位
PortOpen    设置或返回通信端口的状态。也可以打开和关闭端口
Input       返回和删除接收缓冲区中的字符
Output      将字符串写入发送缓冲区

CommEvent属性为通信事件或错误返回下列值之一。在该控件的对象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常量。
常量           值        描述
ComEventBreak   1001    收到了断开信号
ComEventCTSTO   1002    Clear To Send Timeout。在发送字符时,在系统指定的事1件内,CTS(Clear To Send)线是低电平
ComEventDSRTO   1003    Data Set Ready Timeout。在发送字符时,在系统指定的事件内,DSR(Data Set Ready)线是低电平
ComEventFrame   1004    数据帧错误。硬件检测到一个数据帧错误
ComEventOverrun 1006    端口溢出。硬件中的字符尚未读,下一个字符又到达,并且丢失
ComEventCDTO    1007    Carrier Detect Time。在发送字符时,在系统指定的事件内,CD(Carrier Detect)线是低电平。CD
                        也称为RLSD(Receive Line Singal Detect,接收线信号检测)
ComEventRxOver 1008    接收缓冲区溢出。在接收缓冲区中没有空间
ComEventRxParity 1009   奇偶校验错。硬件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7
ComEventTxFull 1010    发送缓冲区满。在对发送字符排队时,发送缓冲区满
ComEventDCB     1011    检取端口DCB(Device Control Blick)时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错误

通信事件包含了下面的设置:
常量         值        描述
ComEvSend      1    发送缓冲区中的字符数比Sthreshold值低
ComEvReceive   2    接收到了Rthreshold个字符。持续产生该事件,直到使用了Input属性删除了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
ComEvCTS       3    CTS(Clear To Send)线改变
ComEvDSR       4    DSR(Data Set Ready)线改变。当DSR从1到0改变时,该事件发生
ComEvCD        5    CD(Carrier Detect)线改变ComEvRing6检测到响铃信号。一些URAT(Universal AsynchronousReciver-
                    -Transmitters,通用异步收发器)不支持该事件
ComEvEOF       7    收到了EOF字符(ASCII字符26)

Error消息(MSComm控件)下表列出了MSComm控件可捕获的错误消息:
常量                       值      描述
ComInvalidPropertyValue    380   无效的属性值
ComSetNotSupported         383   属性只读
ComGetNotSupported         394   属性只读
ComPortOpen               8000   端口打开时该存在无效
                          8001   超时设置必须比0值大
ComPortInvalid            8002   无效的端口号
                          8003   属性只在运行时有效
                          8004   属性在运行时是只读的
ComPortAleadyOpen         8005   端口已经打开
                          8006   设备标识符无效或不支持
                          8007   不支持设备的波特率
                          8008   指定的字节大小无效
                          8009   缺省参数错误
                          8010   硬件不可用(被其他设备锁住)
                          8011   函数不能分配队列
ComNoOpen                 8012   设备没有打开
                          8013   设备已经打开
                          8014   不能使用通信通知
ComSetCommStateFailed     8015   不能设置通信状态
                          8016   不能设置通信事件屏蔽
ComPortNotOpen            8018   该存在只在端口打开是有效
                          8019   设备忙
ComReadError              8020   通信设备读错误
ComDCBError               8021   检取端口设备控制块时出现内部错误

搞清楚以上基本属性后,就可以开始编写通信许程序了。在VB5.0/6.0中新建一个工程文件。添加Microsoft Comm Control 5.0组
件,在简体Form1中加入Command命令按钮并取名为CmdTest,MSComm控件取名为MSComm1,加入如下程序代码。
Private Sub cmdTestClick ( )            '打开串口
MSComml.CommPort =2                     '设定Com2
If MSComml.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9600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滑空接收缓冲区

'发送字符数据时注意必须用回车符(vbcr)结束
MSComm1.Output="This is a qood book ! " &vbCr

'泼打电话号码或发送AT命令
MSComm1.Output = "ATDT 05778191898 , & vbCr

'发送字符数组数据时注意ByteArray必须事先定义赋值
Dim ByteArray as byte( )

'定义动态数组
ReDim ByteArray(1)

'重定义数组大小
ByteArray ( 0 ) =0
ByteArray ( 1 ) = 1
MSComm1.Output = ByteArray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Event( )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 Buffer As Variant
MSComm1.InputLen = 0
'接收二进制数据
MSComm1.InputMode= ComInputModeBinary
Buffer=MSComm1.Input
'接收字符数据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Text
Buffer = MSComml.Input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 程序1)

二、中文Win 95/98下的通信问题与解决方法
1.接收的数据少于发送的数据
    如果通过MSComm控件一次性传送较多的二进制数据,那么,很可能收到的数据不足。例如在设置为24oobps传输率的情况下,
一次性可以传输2048个字符数据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次只能收到1200个字符左右,这址出为新版的MSComm32.OCX中存在一
个影响传输二进制数据的臭虫(bug).注意这不是特性。
    32位Windows API函数(以下简称API)使用了几个用COMMTIMEOUTS结构表示的限时变量,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即是其
中的一个,它被Windows内部设定为5000(即5秒),这个常量决定了在通信驱动程序停止传输之前花费在发送缓冲区中数据的时间
的长短,5秒钟意味着通信速度为1200bps情况下仅能发送600个字符,24oobps情况下仅能发送1200个左右的字符。事实上,在一个
缓冲区内一次性发送更多的数据是非常可能的。这个bug同样也能引发问题,甚至在高速串口门通信情况下,即使系统在使用流控
制,无论丛软件流(Xon/XofI)还是硬件流(CTS/RTS)。假如数据在发送缓冲区中时,流控制停止了传输,如果停止时间超过5
秒钟.则数据就会丢失。在某些环境下,5秒钟可能相当短.不过也不必担心, VB 5.0/6.0版本的MSComm控件有一个新增的重要的
属性称为CommID, CommID指的是当串口被打开时,被API所调用的串口句柄或称标志,这也意味着能利用API接口函数去修改这个
常量。每次串口关闭后,Windows会自动将之恢复为5000,所以,每次打开串口后需要重斩设定以下API声明,其代码见下程序。
Type COMMTIMEOUTS
ReadIntervalTimeout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End Type
Declare Function SetCommTimeouts Lib "Kernel32"
(BYVal hFile As Long, lpComm TimeoutsAs COMMTIMEOUTS)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GetCommTimeouts Lib "Kernel32"
(ByVal hFile As Long, lpCommTimeouts As COMMTIMEOUTS) As Long
Dim timeouts As COMMEOUTS
Dim Ret As Long
If 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Ret=GetCommTimeouts ( Comm1.CommID , timeouts )
'Set some default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Comm1.OutBufferSize\Val(Comm1.Settings))*10000+1000
Ret=SetCommTimeouts( Comm1.CommID , timeouts )
( 程序2)

2.如何发送大于128的字符数据
    在通信程序中,以单字符方式逐个发送数据时,每一个数据范围 0-255(即十六进制的00-FF)。在单字符版本的英文Win95或
DOS版的BASIC程序中,只需要将相应的数据转换成相应的字符发送到通信端口即可。但在中文Win95/98下却行不通,假设在中文
Win95/98下运行以下程序:
Dim i
For i=0 to 255
MSComm1.Output=chr(i)
Next i

    希望在接收端得到预期的0-255之间的数据,结果却是:前129个数据接收正确,为0-128,后面127个数据为126个0和一个255,
造成这种给果的原因在于中文Windows使用的是双字节字符集(DBCS)系统。DBCS系统使用0-128之间的数字表示ASCII字符,大于
128的数字仅作为前导字符,它只是显示是一个非拉丁语系的字符,而并不代表实际意义。上述程序在调用CHR()函数时用到了
DBCS字符集,冈此产生了此类错误。那么,如何发送人于128的数据呢?答案是使用字符数组,将以上程序改为:
Dim cc(255) As Byte
For i = 0 To 255
cc(i) = i
Next i
MSComm1.Output = cc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接收过程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 Buffer As Variant, b1,i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Binery
MSComm1.InputLen = 0
Buffer = MSComm1.Input
For i=LBound (Buffer) To UBound (Buffer )
Debug.Print Buffer ( i ) ;
Next i
Case . . . . .

    3.如何发送0字符(00H,NULL)
在VisuaI C++中使用串口控件发送0字符有些麻烦,但在VB5.0/6.0中只要注意以下两点即可:
(1)设置MSComm控件的属性 NullDiscard=False;。
(2)使用二进制接收,即用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便可以解决问题;

    4.如何发送递中文字符串(DBcS字符)
VB5.0/6.0的各种参考书上均指明MSComm通信控件不能发送或接收双字节字符集系统DBCS)的二进制数据,这对于我国及亚洲一些
使用DBCS字符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大人遗憾。但是我在实践中发现,用MSComm控件也可以发送中文字符,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
(1)直接发送
    直接发送即把中文字符等同于英文字符。如:MSComm1.Intput= " 这是一行中文数据!" ,但这种方法发送的中文数据不能太
长,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大小需设定为中文字符的两倍以上,而且发送与接收系统所处的操作系统版本最好要一致,否则会
出现接收或发送缓冲区溢出之类的错误。这种方法时用于一般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2)间接发送
    在发送端将汉字或字符转换为机器内码或区位码数据数组,然后将咏转换后的数据发送到串口,在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后,按照
相反的顺序得到的数据转换为相应的汉字或字符,在转换过程中.要用到位运算,如取得汉字的内码后需要将高字节和低字节分开,
而VB5.0/6.0中并没有提供此类函数,以下是求整数高、低字节的函数。

Public Function HiByte(a As Integer )
Dim b
b= a And &HFF00
b = b / 256
If b<0 Then b = b + 256
HiByte = b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LowByte(a As Integ`er)
Dim b
b = a And &HFF
LowByte = b
End Function

5.如何用单机进行通信测试
    通常在写好了通信程序后需要两台PC或一台Pc、一台单片机.将通信口连接后进行测试,但很多时侯因条件限制仅有单台PC机,
测试项目很简单,那么能否测试呢?当然可以,而且方法也很简单。对于九针的串口,找一个废弃的串口鼠标,剥外鼠标线,将连
接2、3针的线对接即可;对于25针的串口,找一枚曲别针(最好有塑料外套的)将它扯直,剥削去两头的塑料后在两头各弯一个圆
圈,中间对忻后直接套接在串口的2、3针上即可。如果但心不够安全,则可以将5针按地。
'''''''''''''''''''''''''''''''''''''''''''''''''''''''''''''''''''''''''''''''''''''''''''''''''''''''''''''''''''
关于mscomm的用法,提高篇......[mgwmj]&copy;

MSCOMM控件是个好东西,如果您能够充分了解他,他会为您衷心的效劳。

    大致看了一下下午有关讨论MSCOMM的话题,觉得有必要说说我的心得,我一般只做硬件,没有系统的学过软件,只是业余时间
学学用用,多少掌握了一点,也在此拿出来玩玩,不知有错没有,我可是以为我已经做的很好了^_^

这是一个VB通用串口事件驱动接收程序。一次性接收一个数据包,数据包可以为任意字节,保证不会丢失一个数据!
Private Sub MSComm_OnComm()
    Dim S() As Byte
    Dim SS(1024) As Byte
    Static N As Long
    Static T As Variant

    If (MSComm.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S = MSComm.Input                      '只要有数据就收进来,哪怕只是一个
        If (Timer - T > 0.01) Then            '间隔10MS以上就认为是一个新的包
            text1=""                          'text1用于搜集和显示接收(HEX格式)
            N = 0
        End If
        T = Timer
        For i = 0 To UBound(S)               '一个数据包可能产生若干个oncomm事件
            Text1.Text = Text1.Text & Right("0" & Hex(S(i)) & "H", 3) + " "
            SS(N+i)=S(i)                     '接收数据包缓存于SS()
            N=N+UBound(S)
        Next i
    End If
End Sub

网友:
看不懂呃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
还是用用 标准的MODBUS吧

网友:
,gbw,你好啊

网友:
非常好,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也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

网友B:
顺便支持下,我打算用易语言编一个,再共享,呵呵

网友(2012-03-25):
h好!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支持下,我打算用易语言编一个,再共享,呵呵

易语言?真的吗?期待你的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支持。

网友:
期待易语言的。看看新鲜

网友:
正在学习VB,稍后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啊  绝对支持啊

网友:
Mark  加减法神马的嘴讨厌了

网友:
慢慢来看。

网友:
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
才学VB,正好想仔细找找看哪里有这类的,主要是单片机和BV的串口通信,谢谢啦

网友:
最近在做单片机与VB上位机通信存储数据进数据库的东西,这个帖子刚好能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近正要学呢,楼主这是及时雨啊

网友(2012-04-29):
很好的帖子 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VB么??没怎么用过。。。

网友(2012-08-03):
好东西,即将会用到啊!

网友(2014-11-14):
mark一下 以备后用

网友(2017-05-05):
VB 串口通信有关,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在学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