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笔记本默认使用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1-11-15):
如何让笔记本默认使用外接显示器?

是这样的,07年买的一台ACER4315笔记本,最近老是白屏,闪屏。
用VGA接口外接显示器,外接的没有问题。
然后换了一根原显示器排线,还是不行。索性把显示器拆下来弄了一下,然后现在开机只有黑白条纹了,悲剧。

淘宝上买个屏幕要400.
这个本本配置也不怎么样,我基本也是当台式在用,不想花钱修了。

闲置的液晶显示器倒是有一个。
所以想将这个显示器插在本本的VGA接口上,使用这个显示器,抛弃原来的显示器,当那种一体机用算了。

开机过程中,VGA显示器有显示,但是开机完了,VGA又没有信号了。原来的屏幕坏了,也没办法盲操作切换到VGA显示上去。

ACER默认的FN+F5切换貌似也不管用。

是不是一定要重装一下系统才能行?

网友:
要在BIOS里设置默认显示器吧。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内置显示器和外接 VGA显示器 应该是平等的关系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现在内置显示器坏了,现在的系统开机过程中VGA显示器有显示,但是开机完了,VGA就没有信号了。

不知道重装系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视频模式设置为复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频模式设置为复制模式

关键是现在主显示器坏了,我只能盲操作。

网友:
有點難度呢,像小黑蓋起來就切換了,不妨試試看。進bios看看,也有顯示器選項。

网友:
重装下相应的驱动,再快捷键切换内置和外界显示器,看能不能用。不仅仅是显示器的问题,有的时候显卡出故障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应该是在BIOS里设置的,其实按FN+切换的也不麻烦啊~
如果是xp,右键点击桌面空白处,然后属性 ,选择设置,在中间那里选择 你的显示器,然后勾上下边的 “使用改设备作为主监视器”和“将Windows……”,调整好分辨率应该就行了。。。
或者
按 Fn + F8(2个键)切换显示输出选择试试。
开机按F2进入bios,找找有没有display输出选择选项,改为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