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1-11-15):
我想用精密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请问如何将电位器两端的电压值转换为角度并传输给DSP?希望高手指点,急求,谢谢

网友:
这种有专用的电位器的,叫做导电塑料角度传感器,跟电位器一样用的输入电压经过运放接AD。

网友:
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且要测3个角度:45度,360度,360*5.5度;作为绝对位置,上电时无归零检测;

1,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太高深了,本人水平有限,不会;
2,绝对型编码器;多圈的很贵;第一个角度很小,如果是8位精度的编码器,45度行程的分辨率就只有5位(256/8=32),不够;
3,多圈电位器+ADC;这个方案比较好;但具体细节还没想;

网友:
感觉这个精度做起来不会太高吧

楼主:
恩,我的就是用多圈电位器,主要是测量的车轮的转角,这样用多圈的,测量精度高点吧,想输入到DSP,框架没有构建起了,求高手指点了。

网友:
那就买导电塑料电位器,国产90元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