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CCS中怎么看一个变量的动态波形啊?

楼主(2011-11-15):
请问各位大侠,CCS中怎么看一个变量的动态波形啊?本人刚结束这个芯片和软件。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搞明白啊。有谁能告诉我啊!!晕死了!

网友:
动态波形?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以通过图形窗口观察某个信号的波形。
动态波形,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设置断点,通过animate来观察。

网友:
动态波形,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设置断点,action 设置为refresh windows

网友:
在view-graph中可以看时域或频域的波形,只要设置下所看变量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2013-04-29):
tools-graph可以看

网友B(2013-06-05):
引用 网友A:
tools-graph可以看

请问CCS3.3中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把变量整成一个数组,不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B:
请问CCS3.3中有这个功能吗?

没用过ccs3.3,好像ccs3.3要装什么插件才能支持在线调试,下个高版本的用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