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批量烧写cpld芯片,如何操作,有专门的烧写器吗

楼主(2011-11-15):
请问批量烧写cpld芯片,如何操作,有专门的烧写器吗

就是烧好一批芯片,然后拿去一起焊在电路板上。

如果是在板子上直接烧写,那么每块电路板都要设下载口,挺麻烦。

请问:怎么做最快最省事

网友:
看怎样的封装了。TQFP100以下的都应该可以用编程器搞定。腿再多就自己做吧

网友:
一般都是在线烧录的!不适合烧录座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