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K 的时钟源

楼主(2011-11-15):
请问ACLK 的时钟源是什么?

网友:
可以选择的  低频晶振或者RC振荡器

楼主:
F2274为什么没有选择位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CLK可以选择来自32.768KHz晶振、内部低频振荡器VLO(在-55℃~105℃温度范围时)、外部时钟源(超过105℃时)。

楼主:
仅可来源 XT1 当XT2无效,或来自 VLO

楼主(2012-04-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现在XTS =1  选择了LFXT1 4~16M 为时钟源,ACLK,还能改吗?AClk 只能是 LFXT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