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仿真与功能仿真区别?

楼主(2011-11-16):
大概过程是这样的:
我写好了一个.v文件,建立了一个testbench,综合后用altera内的RTL仿真。这一步是什么仿真?
接下来我修改了设计.v,但是不综合,直接RTL仿真,仿出来的时序是新设计的逻辑时序了。这又是什么仿真?

貌似前者是功能仿真,后者是行为仿真!
望指点!呵

楼主:
后者的modelsimaltera只是对.v文件进行了编译,跟综合无关啊!行为仿真!

网友:
行为仿真与功能仿真区别在于有没有考虑时序问题上,对号入座吧,不用深究……

网友:
行为仿真是考虑了时间延迟的影响,也就是时序仿真,一般quartus2自带的仿真都是这种(Timing),而功能仿真则是只看逻辑的变化,可以看成是“理想化”的时序仿真,没有任何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