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快速挑出1024个数据中最大五个数的算法?或者快速排序算法。

楼主(2011-11-16):
现在想挑出1024个数据中的最大的五个数。
自己写了个函数,效果不佳,执行的次数太多以至于遇到1024这大数据直接死掉。。
感觉,这个还是要用排序。
有看过论坛有位兄弟的快速排序,但是好像挺占用RAM 的,
手上的F103VB的编译过不去,大于F103VB的,也就是大于20KRAM 的都没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的算法思路,
给咱指导指导。。

网友:
只会冒泡法排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冒泡的话,排1024个数据花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找最大的数要排序做啥。。。。

冒泡排序也是不停的再找最大数。

比较就完了。用个临时变量存放最大数。遇到大的就放进去。扫一遍就得到了,

网友:
如果只要前5个数据,可以做个5单元定长链表,边插边丢,甚至做个5单元数组就可以了。
话说1024个int32也才4k,怎么会那么容易把20k用完?

网友:
哦。看错了。要5个。不过也差不多。

冒泡法不做完就是了。做5次遍历

网友:
估计是想用FFT的结果,过一遍就行了。比冒泡法快好多。冒泡法也只要5遍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k用完的是论坛一个朋友的那个快速排序。
我写的这个排少的还行,排大的数据就太慢了。。
就是用的5个单元的数组,边插边丢的。。
难道是我的算法有问题?
我贴上了给大伙看看

u8 max_tt[6]={25,105,125,34,70,91};
u8 max_t[2][6];

void max_test(void)
{
     u8 i,j;

     for(i=0;i<6;i++)
     {
         static u8 n=1;
         for(j=0;j<n;j++)
         {
            if(max_t[0][j]<max_tt)
            {
                u8 m;
                for(m=5;m>j;m--)
                {
                   max_t[0][m]=max_t[0][m-1];
                   max_t[1][m]=max_t[1][m-1];
                 }
                 max_t[0][j]=max_tt;
                 max_t[1][j]=i;
                 n=1;
                 j=0;
              }
              else if(max_t[0][j]>max_tt)
                 n+=1;
          }
     }
}
我这个多加了个记录数据下标的。。

网友:
一次扫描数组,将最大的数据提取出来,并将最大数所在位置设置为0,然后重复操作。

网友:
你这些数如果不是一次进来的,进一批挑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真提醒了我。
不过这个不一定是5次。。
因为假如有相同数呢?
而我只要最大不相同的5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uchar max[]={0,0,0,0,0};
uchar num[1024],j=0;

for(i=0;i<1024;i++)
   {
   if(num>max[j])
      {
      max[j]=num;
      j++;
      if(j>4)
      j=0;
    }
}

随手写的,试试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也是个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这过一遍得到最大五个数具体怎么过,望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问题,
不用排1024,就排8个就能看出问题。
比如下面的数据
{3,27,4,6,30,30,1,5}
排出来会丢掉27这个数吧。。
结果应该是{30,30,5,6}

网友:
确实,里面的5个数每次也应该排序。

网友:
LS的代码明显有问题...假如result[0]如果一开始就是最大值,则后面的循环条件全都废了,你只能找出一个数来...
(我晕,我回复后,似乎少了一L....我说的LS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给个正确答案吧....
===================
#define ARRAY_SIZE(a)   (sizeof(a)/sizeof(a[0]))

int data[1024] = { 13,1,2,3,4,5,6,7,8,9,10,11,12,13};
int max[5];

void main()
{
    int n,m;
    int num;
    int pos = 0;
    int min = data[0];
    for(n=0; n<ARRAY_SIZE(max); n++)
    {// 填满最初5个值,并确定搜索最小值
        num = data[n];
        max[n] = num;
        if( num<min )
        {
            min = num;
            pos = n;
        }
    }
    for(n=ARRAY_SIZE(max); n<ARRAY_SIZE(data); n++)
    {// 最小值比较,并重新搜索
        num = data[n];
        if( num>min )
        {
            max[pos] = num;
            min = num;
            for(m=0; m<ARRAY_SIZE(max); m++)
            {
                num = max[m];
                if( num<min )
                {
                    min = num;
                    pos = m;
                }
            }
        }
    }
    for(n=0; n<ARRAY_SIZE(max); n++)
    {// 显示结果
        printf("%d\n",max[n]);
    }
}

网友:
ls 的应该不行,举个特例:最大的数在data[0],结果为result[0]为最大数,result数组其他值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人删帖了,我刚也确实看到那个程序了,和我的效果一样。

网友:
20L....咱们说的18L....已经不存在了...你看看我的19L,是正确答案

网友:
我在19L给的是正确答案...而且优化过...正常的比较是 5*1024次...或者1024*5次...
我这种记录下最小值和位置...会明显减少比较次数...只有原数组取出的数,小于已知最大5个数中最小值时,才替换掉并重新搜索最小值...

原理就是这样...也话有更简单的算法...但这个已经足够了...

网友:
这个问题.... 一遍搞定吧,跑5遍对不起cpu

保证top5是有序的就可以了,每个数据先pk5弟,赢了就找个位置,挤掉五弟

网友:
19L考虑一下int data[1024] = { 13,13,2,3,4,5,6,7,8,9,10,11,12}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吗?

网友:
我给个思路,你先设置5个变量,比如Temp[5];
存放1024的前5个数,然后回复【4楼】gzhuli 咕唧霖
如果只要前5个数据,可以做个5单元定长链表,边插边丢,甚至做个5单元数组就可以了。
话说1024个int32也才4k,怎么会那么容易把20k用完?

攒同.
不过如果换成5个指针,第一次遍历,指针1指向最大的.
第二次,指针2 指向除指针1指向数值外最大的.
第三次,指针3指向除指针1,2指向数值外最大的.
第四次,
第五次.
这样也非常快速的.而且运行时间不会随数据量增加而增加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19l考虑一下int data[1024] = { 13,13,2,3,4,5,6,7,8,9,10,11,12}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吗?

经测试没问题呀...

网友:
先声明一下,18L的帖子是我自己删除的,因为帖子发出去之后就发现有问题,所以自己删除了
重新修改了代码
    for(int i = 0; i < 1024; ++i)
    {
        if(data > result[4])
        {
            for(int j = 0; j < 5; ++j)
            {
                if(data == result[j])
                {
                    goto do_next;
                }
                if(data > result[j])
                {
                    {
                        for(int k = 4; k > j; --k)
                        {
                            result[k] = result[k - 1];
                        }
                    }
                    result[j] = data;
                    goto do_next;
                }
            }
        }
do_next:
        ;
    }

本来想把goto优化掉,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有难度,所以就这样了
LS的代码确实有问题,因为LZ说明结果要去重,而LS的代码,13会被重复输出
重新贴出的这段代码经过调试和测试,应该能满足LZ的要求了,而且不占用额外的内存空间,比较次数也尽量减到了最少
同时输出结果是按照降序排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goto do_next

是不是可以用break或continue  ?

网友:
回复 网友H:

13出现两次,当然应该输出两次...难道不是吗?

LZ说的是最大的5个数...而不是最大的5个不同的数

网友:
如果数据输入时能来得及处理,边输入边二分法排序建立链表,这样1024输入完毕,根据链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H:
13出现两次,当然应该输出两次...难道不是吗?
lz说的是最大的5个数...而不是最大的5个不同的数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真提醒了我。
不过这个不一定是5次。。
因为假如有相同数呢?
而我只要最大不相同的5个数。。

10楼是LZ的追加需求 :)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LZ要求是5个不同的最大数的话...那么还需要判断数据是否能满足这个条件...即统计出最后有哪几个最大的不同的数...

否则,数据大部分相同时,无法得到5个不同的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楼上所有的朋友。。
用了8楼XA144F的思路。
取每次比较的最大值,然后清零最大值。
5次下来就可以。。
当然,这里没有考虑相同值。
考虑相同值也不难,只需加个判断就能搞定

应该是执行了5*1024步吧。

思路代码如下。没用1024。用的6。

u8 max_tt[6]={25,105,125,105,70,91};
u8 max_t[2][6];

void max_test1(void)
{
    u8 max_ttt[6];
    u8 i,j,k,m;
    for(i=0;i<6;i++)          //赋值给暂存量max_ttt[]
    {
        max_ttt=max_tt;
    }
    for(k=0;k<6;k++)          //要挑的最大数据个数
    {
        for(j=0;j<6;j++)//要挑的数据总数
        {
             if(max_t[0][k]<max_ttt[j])
             {
                 max_t[0][k]=max_ttt[j];
                 max_t[1][k]=j;
              }
         }
         max_ttt[max_t[1][k]]=0;//清零最大值
     }
}

用起来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和我7楼的代码应该是一个思路。
这个貌似执行的次数太多。

网友:
亲,总共撑破天用不了o(n*m)的复杂度- -!这有啥好纠结的……

况且考虑最坏情况也达不到o(nm)的复杂度,具体算概率还挺麻烦的。最好的情况是o(n)。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考虑相同值的话,你会发现我在19L的代码是最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朋友,我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能省当然想省,能快当然想快啦。

网友:
咳,这么简单的算法,没看楼上的,不知道有没有重复的

第一步取前五个数从大到小排序,存入临时数组
然后每次取后面一个数,先与数组中最大的数比较,如果比这个数大,就删掉数组中最小的数把当前数存入。如果比这个数小,则比较第二大的数,以此类推。
over
当m<<n时这就是最优算法了。当然插入的时候也可以二分插入,性能优化不大,代码量增加不少,不划算。

网友:
如果遇到有相同值得情况,那就要执行2*5*1024次了。

第一次扫描找到最大值,第二次扫描将和最大值相同的数字清零。然后重复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遇到有相同值得情况,那就要执行2*5*1024次了。

第一次扫描找到最大值,第二次扫描将和最大值相同的数字清零。然后重复操作。

亲,这和相同值有什么关系。。。
上面算法用链表实现的话几乎不耗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你的程序修改下应该就可以了,没试过,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敲的代码

uchar max[]={0,0,0,0,0};
uchar num[1024]

for(u16 i=0;i<1024;i++)
{
  for(u8 j=0;j<5;j++)
  {
     if(num>max[j])
     {
        max[j]=num;
        for (u8 k=j; k<5; k++)
        {
          max[k]=max[j];
        }
        break;
     }
  }
}

楼主:
回复 网友F:

STM32F103VB上,大于400个数就死掉了。。

而且5个数排序也有误。

难道是我哪边copy错了?

运行结果。
13,13,10,11,12

网友:
先取前五个数 排一下序 然后往后一直比较 比方说abxde五个数从大到校排列回复【44楼】ele_eye

这个效率不高吧  太占时间了  最坏的情况要比较5*1024次 是不是?

楼主:
其实,思路大家都对。
但是,这个速度不光要考虑比较的次数。。
还好考虑数据不停排序时的左移右移的次数。。
用5个数的数组,先排序再不停比较扔掉最小数。
这里面数据的移动也占用不少时间。
望拍砖

网友:
回头 也琢磨下!

网友:
位排序不知道如何呢
不用移动,1024次操作
空间换时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其实,思路大家都对。
但是,这个速度不光要考虑比较的次数。。
还好考虑数据不停排序时的左移右移的次数。。
用5个数的数组,先排序再不停比较扔掉最小数。
这里面数据的移动也占用不少时间。
望拍砖

亲,你都不看回复的吗!不是说了用链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F:
stm32f103vb上,大于400个数就死掉了。。
而且5个数排序也有误。
难道是我哪边copy错了?
运行结果。
13,13,10,11,12

我并没有最大的5个数进行排序,需要的话,可以在程序最后加上...肯定比边排序边搜索要快的多...
另外...我在电脑上测试1024个数...没有问题...

网友(2014-09-13):
说一下我的思路,应该比他们的要快。

首先数组载入前5个数。
执行一个函数,内容是让指针指向5个数中最小的数,同时返回5个数中最小数数值。
最小数与第6个数比较。
如果第6个数比最小数大,替换指针指向的数,同时执行前面的函数。
如果第6个数比最小数,继续比较第7个数。直到最后。

完成之后有需要的话可以给5个数冒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