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态和低电平如何测量?

楼主(2011-11-16):
高阻态和低电平如何测量?
据说用万用表测都是低电平的值?

网友:
低电平应该跟地是相通的,用欧姆档测与地之间电阻,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加下拉电阻就OK

网友:
应该加上拉电阻...
加上拉之后,高阻输出高,低电平仍输出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下拉电阻就ok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低电平端口可以流入(小)电流   但高阻不能

电压允许  就直接测对地电阻

电压不允许就 灌入电流(接适当上拉电阻)  测分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加上拉电阻...
加上拉之后,高阻输出高,低电平仍输出低

有道理。

网友:
高阻态  和低电平   用万用表的 电阻档(最好有蜂鸣器的档位)  蜂鸣器叫得就是输出低电平  不叫得就是高祖 (首先要保证没有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