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S芯片AD9854上使用的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1-11-16):
如题。

最近在做一块AD9854实验板,用的是diff clock mode,接了20MHz的无源晶振,但是发现ad9854的晶振不起振,测了一下refclock和refclockB的电压为0,但是AD9854的电压3.3V都是正常的,也能够读写AD9854的寄存器,很是奇怪。请大侠们指点。

9854 (原文件名:9854.JPG)

9854clock (原文件名:9854clock.JPG)

网友(2013-09-03):
无源晶振?

网友:
晶振直接就装上了啊.太强大了

网友:
没供电,供电后就好了。

网友(2014-04-07):
最新9854 DDS模块增加美观实用的散热片,新增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E题正交扫频源完整例程(可实现题目1~40M扫频功能,并可以通过按键和液晶屏设置和显示扫频参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