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 有个PID原本程序 PID是不是直接指给占空比CMPR

楼主(2011-11-16):
T1  有个PID原本程序
void pid_reg3_calc(PIDREG3 *v)
{
    // Compute the error
    v->Err = v->Ref - v->Fdb;

    // Compute the proportional output

    // Compute the pre-saturated output
    v->OutPreSat = v->Up + v->Ui + v->Ud;

    // Saturate the output
    if (v->OutPreSat > v->OutMax)
      v->Out =  v->OutMax;
    else if (v->OutPreSat < v->OutMin)
      v->Out =  v->OutMin;
    else
      v->Out = v->OutPreSat;

    // Compute the saturate difference
    v->SatErr = v->Out - v->OutPreSat;

    // Update the previous proportional output
    v->Up1 = v->Up;

}

这个PID的输出v->OutPreSat 是不是直接指给占空比CMPR?   还是有什么其他技巧??或者我说的有错误,,哪个回答下

楼主:
这个PID的输出v->OutPreSat 是不是直接指给占空比CMPR?   还是有什么其他技巧??或者我说的有错误,,哪个回答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这段程序里,v->Out才是此PID控制器的输出
v->Out一般还需要进行处理来转换成占空比

楼主:
赌东道     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的

楼主:
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的

网友:
->这个运算符比较纠结,不明白什么意思,麻烦3楼大侠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