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仪表计算疑问

楼主(2011-11-16):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一般的PID温控仪表,都有P(0-1999)、I(0-3600)、D(0-3600)设置。在控制算法中,是不是用P值来控制什么时候进入纯比例控制?例如设置目标温度200(Sv)度,Pv为过程量,P=30,I=240,D=60。则是否当温度升高到Pv >(200-30=170)后开始进行比例控制,输出OUT=Kp*Er(k)?Kp为比例系数Kp=100/P,Er(k)为误差Er(k)=Sv-Pv。如果是这样,则什么条件下进入P+I+D控制?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没有头绪。期待各位不吝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
理解错误!找本自动控制的书补补可吧

网友:
有现成的公式,不要瞎研究了。

网友:
数学模型最能说明问题。

这个公式已经固化在仪表中了,只要输入合适的的参量就行。当然这个参量的确定不是件易事,要看实际效果了,因为还要考虑系统外部的影响。

网友:
kp、ki、kd分别为PID运算的3个参数
当ki、kd为0时,为纯比例控制,三个参数不为0时,就一直是P+I+D控制。

      error = setpoint - input;                                //偏差
      ITerm+= (ki * error);                                    //计算积分项
      dInput = (input - lastInput);                            //计算输入的变化率

      /*Compute PID Output*/
      output = kp * error + ITerm- kd * dInput;                 //PID的计算结果由三项构成: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

      /*Remember some variables for next time*/
      lastInput = input;                                       //记录上次的输入值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
P是比例系数,比例项输出=输入偏差/P
I是积分时间,积分项输出=累计偏差/I
D是微分时间,微分项输出=偏差增量*D

网友:
这是前辈们总结的PID参数整定经验,编成了口诀,大家重温一下。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网友(2014-06-12):
这个口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