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有驱动能力的具体定义 或者说是本质 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11-16):
单片机管脚有驱动能力的具体定义 或者说是本质 求高人解答??
是指OC们,还是输出电流大,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意思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还是没高人解答啊 求解

楼主:
自己顶到100楼

网友:
貌似你没有表达清楚,至少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错了 我也说不清 菜鸟

网友:
那没办法,你自己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驱动能力是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的大小吗?

网友:
你自己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问
单片机的IO口的输出能力到底用哪个指标来衡量?
是状态(OC/I/O)?
还是pin脚电流输出能力?
---------------------------------
单片机输出逻辑信号“1”、“0”使用电平的高低来表示的,即其输出可视为一个电压源,驱动能力用保证逻辑电平正确前提下的输出/吸入电流来衡量。

如输出高电平时:电流输出能力越强,可连接的后级负载就越多,驱动能力越强!

PA在输出“1”时,Iomax=2mA
PB在输出“1”时,Iomax=4mA
则PB的驱动能力强于PA。

楼主:
多谢 回复【10楼】fishplj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