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M900B SIM卡电压问题

楼主(2011-11-16):
得到一个GTM900B模块。测试ATD指令返回No Carrier。测SIM卡座也没电压,没有天线。想请问是模块坏了吗?

网友:
发at指令有反应吗?指示灯正常闪烁了吗

网友:
向我要个工具测试下就知道了。是不是没焊接好。SIM卡或者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指令正常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GPRS模块上的测试脚V-SIM对地也没电压。
问是什么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AT+CNUM=?
返回:OK
发:AT+CNUM?
返回: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大概1秒的周期。

楼主:
原来是因为没装天线。
谢谢两位了。

网友:
没装天线会导致sim卡没电压?表示不理解

网友:
8楼说的对,不应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没装天线引起了“No Carrier”。
我是没插卡的情况下测的卡电压。不插卡测不到V-SIM。插上卡之后就测到了2.8V的V-SIM。
是这样的。

网友:
记得某个科教频道的科学发现,说一个老农说家里到处都带电,专家调查分析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答案,最后的结果是老农使用的试电笔有问题!:-)

网友:
12楼亮了~~~CCTV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