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能将脉冲信号转成低电平的逻辑器件

楼主(2011-11-16):
有没有能将脉冲信号转成低电平的逻辑器件功能图见图片

网友:
不明白,第一个和第三个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
LM567 锁相环

网友:
RC充放電加比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画出RC充放电原理图,有的文章上说是用积分电路和运放组成的电路可以达到要求,我试过用模拟仿真,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锁相环的缺点是频率发生变化了怎么办,电路不可能总是调节吧。我的原意是希望有一种逻辑芯片可以识别脉冲信号并将脉冲信号转化成低电平。

网友:
单稳态触发器+个非门

网友:
可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Retriggerable Monostable), 把 RC 时间常数调校至稍微长於输入时脉周期即可。

网友:
LM331 压频 频压转换

网友:
直接用第二路输入信号不就行了嘛。

网友:
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1-12-26):
同意8楼的观点,MCU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