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挂载window下的目录文件出问题了

楼主(2011-11-16):
请教各位高手,大侠们:
   我想在linux下直接通过mount形式挂载window下的目录文件,在linux中来编辑修改window下的文件,或者通过这种mount挂载方式在window下来编辑修改linux某目录下的文件。
   我的linux的是在虚拟机下装的redhat9,window和linux的共享目录是/mnt/hgfs/share (linux下)  在window下是E盘下的share目录
  linux的ip是192.168.0.12 我尝试一下方法都不行:请问怎么才能解决:
  mount /mnt/hgfs/share/ /home/work/
   系统提示:mount: /mnt/hgfs/ is not a block device
  或者:mount -t nfs 192.168.0.12:/mnt/hgfs/share/ /home/work/
   系统提示:mount: 192.168.0.12:/mnt/hgfs/ failed, reason given by server: 权限不够
   是什么问题,用什么mount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
不知所云,mount -t nfs 192.168.0.12:/mnt/hgfs/share/ /home/work,你这不是自己挂载自己吗?
提示权限不够,想都不想,加sudo先

网友:
权限不够用 root用户啊

这个通过虚拟机设置下就能用了 等回头给你发个资料 仅供参考

这里以Windows XP、VMware Workstation 6.5.1、fedora10为例,其它环境类似。

1. 准备工作

打开VMware WorkStation,并启动fedora10

选择vmware workstation程序菜单中VM >install VMware tools...

2. 安装软件包

在/media/VMwareTools/ 目录下会出现两个压缩文件,都可以安装,我采用的是VMwareTools-6.5.1-29772.tar.gz。打开终端,在命令行中通过命令进行安装。

1)将软件包拷贝到临时文件夹

cp /mnt/cdrom/VMwareTools-6.5.1-29772.tar.gz /tmp

2)进入/tmp文件夹

cd /tmp

3)解压软件

tar zxf VMwareTools-6.5.1-29772.tar.gz

这时/tmp下回出现一个叫vmware-tools-distrib的文件夹

4)进入vmware-tools-distrib

cd vmware-tools-distrib

5)安装软件

./vmware-install.pl

后面的步骤中会出现很多让你选择的项,有文件路径的就直接回车,其他输入默认回车即可。安装成功之后会显示Enjoy –the VMware team。

在这里,安装程序会询问安装文件存放位置和设置分辨率等一系列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安装默认配置vmware tools就可以正常工作,

3. 共享文件夹

软件包安装好之后,需要在Window下共享文件夹以便在Linux下可以访问。

选择菜单VM->Settings,在弹出的Virtual Machine Settings对话框中选择Options属性页,在Settings中选择Shared Folers来设置共享文件夹,后面的步骤太简单就不说了。

4. 在Linux中查看共享文件

进入/mnt,你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名为hgfs的文件夹,这个目录下就可以找到你在Windows下的共享的文件。

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安装之前确保xp下能ping通linux虚拟机。

我之前采用的是vm5.5.2的版本,老是会失败,导致系统都崩溃了。换了6.5.1之后就没问题了,所以还是推荐6.5.1版本的VM。

网友:
如果只是共享,安装VW TOOLS最简单不过了,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

网友:
/mnt/hgfs/share这个目录就已经是windows挂载在linux下的目录了,不需要再挂载了。你可以在window下修改你share文件下的内容,也可以在linux下修改share文件的内容,两者是等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因为平时在/home/work/下编辑文件等,我想把与window共享的目录/mnt/hgfs/share/挂到/home/work/下,就可以直接在/home/work/下编辑/mnt/hgfs/share/下的window下的内容了。
    另外因平时在/mnt/hgfs/share/下编译与window共享的*.c文件总是编译不了

楼主:
我用的是虚拟机VMware 已经安装了vmtools,已经建立与window共享目录
【4楼】 ww880127

“/mnt/hgfs/share这个目录就已经是windows挂载在linux下的目录了,不需要再挂载了”
我还是想把/mnt/hgfs/share这个目录挂载到/home/work/下,非得是块设备才可以挂载吗?这相当于就是在我的linux下把某个目录的文件挂到linux的另一个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