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mega32

楼主(2011-11-16):
为什么我用bootloader下载了我 的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就吧中断向量表的位置给占了?我已经吧中断向量表转移到app区了
GICR = 0x01;
   GICR = 0x00; //将中断向量表迁移到应用程序区头部

网友:
bootloader的代码最好不要使用中断,这样就不存在中断向量迁移的问题了。

如果你的bootloader使用了中断,APP代码也使用中断,那么必须考虑中断向量的迁移,这个比较麻烦,要绕个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