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的电路,数据GSM发送,内附原理图,请大虾指教,苹果猫能否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1-11-16):
小弟在此画了一个信号采集的电路,在实际产品中使用,现在是节约成本方式来改造这个电路,尽量简化原来的设计,目的是节约

成本和功耗为基础。
1、在原先的设计里采用的是8.4V锂电池供电,这样需要增加电源芯片,现在改成3.7V锂电池(最高4.2V)。这样可以直接给GSM模

   块供电。8.4V为锂电池双节串联而成,对外部充电(太阳能充电)比较麻烦,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来做充电电路。单节相对简单

,成本也较低。
2、原来设计中采用了SD2098A芯片做时钟,后来发现GSM模块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经过半个月测试,发现GSM模块的时间蛮准的,所

   以修改程序,直接读取GSM模块的时间。

现在设计中的疑问。
1、由于设备长期要在户外环境工作,工作条件恶劣,维护麻烦,考虑到要尽量节约电,所以给GSM模块增加一个开关电路,即在平

时的时候关闭GSM模块,有信号进来的时候才打开GSM模块发送采集的数据(不希望用GSM掉电模式。存在一定的功耗。)。不知这个

电路是否有问题,请大虾指导下,小弟学的不多。或者是否有更好的电路替代。
2、GSM模块如何提高抗干扰性,设备环境恶劣,有高压情况。本身用铁盒屏蔽。

采集数据:
交流脉冲电压信号,脉冲幅值:1-6伏,频率50-500HZ。作用时间(t≤0.04s)
直流脉冲电压信号,脉冲幅值:0.5-5伏,频率1KHZ-5khz ,作用时间(t≤0.02s)

正常情况下1天发送一次设备运行正常的数据。确认设备正常运行。
有信号触发时,采集电压信号发送给后端服务器,记录采集到的数据。

楼主:
怎么沉那么快啊。抬起来!

网友:
GSM模块不是有休眠指令吗,,,不用外加开关吧,太阳能直接挂在电池上算了,不用加充电电路.

楼主:
太阳能直接挂在电池上算了,不用加充电电路,不好吧,一般太阳能板子都6V的,锂电池不安全哦

网友:
没仔细看,有些芯片包括MC37i也不熟,就说初步看到的问题吧。

GSM模块供电,没有在模块电源输入引脚附近安放大容量电容,模块容易掉电。
采用PMOS控制给GSM供电,第一是D,S反了,在关断PMOS时GSM上还有BAT-0.6的电压。第二,C18有点莫名其妙,除了让PMOS上电瞬间导通就是大大延缓PMOS的导通关闭时间,不知是何用意。

关于这类产品设计的话题,我们老大对我是有交代的,论坛上或者邮件中,具体技术点的问题,可以详细的讨论。但是整个产品的功能,性能,稳定性,排错之类的话题,就不能多说了。我们有这样的业务,对用户自己设计的产品进行评估,给出修改意见,收费从5K起上不封顶。所以没法细说了,望楼主理解。

楼主:
感谢苹果猫回答,我再仔细琢磨下。

网友:
GSM模块不都是有休眠功能吗?

楼主通过给GSM模块关断电源这样的方式,功耗反而增大,每次GSM模块启动的那时候功耗较大啊!

网友:
不断电的话还可以做远程唤醒,看客户需求了

网友:
类似这东西以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