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QFP封装设计问题 有几个尺寸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16):
在lqfp的封装设计中发现有几个尺寸不是很明白那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比如图中的 C A  A2  A1  L  L1 k  b ccc 半圆(你懂得)  就是seating plane  和gage plane 这两个地方的尺寸  先谢谢大侠的解释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因为这些问题很多画板的人都没搞清楚 请会的大侠赐教了

网友:
前者是机械加工范围,后者是爬锡高度。

网友:
前者直接翻译应该是座的尺寸或者是连接器的位置。

求高手甄别。

网友:
两个测量用的参考平面,与封装绘制没有关系

base plane, seating plane, gage plane(或者 gauge plane)

这个图画得不太好。。

俺翻翻硬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能上传一份关于这几个参数的详细解释,以前我师傅跟我讲过这几个参数与画封装有关系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我忘了 好几年了

网友:
截了几个图,应该能明白啥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封装关系不大的,除非你要考虑焊接、安装问题才会用到。

楼主:
首先谢谢花生  这个确实会影响到电路的性能 特别在高速电路板设计当中

网友:
芯片厚度还会影响到电路性能??
同意7楼

网友:
字母一般是几何公差的基准,图上的半圆和其他类似的是基准符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那几个参数的作用 谢谢

楼主:
欢迎大侠来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贴的那几个图你看不明白?不同的测量参考平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