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电调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16):
因为电调做好了,但电机老是不动……所以就拆开程序调试。
在启动电机启动那部分,就是一步一步的换AB->AC->BC->BA->CA->CB的程序,我单独提出来后用中断将相位加1,主程序循环判断。(其实我就是想让电机动动就好了……)但是,无论我怎么按中断,电机就是不动……我去测3个P,N管得交点电位,全是12V。开始以为是下臂开得比上臂慢……后来先开下臂,然后给了小延时,再开上臂。发现,还是不动……电路用表测过通路了,没有问题。求教前辈们……

楼主:
呃……贴下程序吧……
#include "test0_1.h"

void Slave(void)                    //从机全初始化
{
  DDRB=0x0F;
  DDRC=0x00;
  DDRD=0x87;
  PORTB=0x00;
  PORTC=0x00;
  PORTD=0x00;
}
void Origin(void)      //转动程序
{
                switch (State)
          {
                case AB:
                          CHU_OFF;
                         CHD_OFF;
                      LB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A_EN;
                         break;
                case AC:
                          CHU_OFF;
                         CHD_OFF;
                     LC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A_EN;

                         break;
                case BC:
                          CHU_OFF;
                         CHD_OFF;

             LC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B_EN;
                         break;
                case BA:
                          CHU_OFF;
                         CHD_OFF;

             LA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B_EN;
                         break;
                case CA:
                          CHU_OFF;
                         CHD_OFF;

                             LA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C_EN;
                         break;
                case CB:
                          CHU_OFF;
                         CHD_OFF;

                             LB_EN;
                         for(flag=0;flag<100;flag++);
                         HC_EN;
                         break;
     }
}
void int1_init(void)
{
        MCUCR|=0x08;
        GICR |=0x80;
}
SIGNAL(SIG_INTERRUPT1)
{
    flag=255;
        RL_ON;
   while(flag--) ;
        State++;
        State%=6;
        RL_OFF;
}
int main(void)
{   sei();
        Slave();
        int1_init();
    while(1)
    {
      Origin();
    }
}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了……下臂的s极电压2.9V,g极电压4.5V……貌似不够管子导通……不知道对不对?准备明天将连接地线的电阻由4.7k改到1k左右试试……请前辈们指点下~~!

楼主:
改了电路,还是不行……不过通电的那瞬间,电机会动那么一下……求教啊……呼叫前辈啊~~!

楼主:
对了,电路图用的是无感无刷直流电机全攻略里面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