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两轴方案

楼主(2011-11-16):
STM32F107系统,CC2500数传,L3G4200D 陀螺,ADXL345加计,HMC5883磁阻,GR87 GPS,7.4V1.4AH锂电,头尾长220mm,全重180g(含无线小摄像头),无刷理论拉力120g/只,机身结构材料3mm桐木,高手看看硬件上有什么欠缺的,备料中了

网友:
阿凡达战机

关注

网友:
动力不够吧,没多少余量了。

楼主:
电机是A1504 9g外转子,拉力是有其他买家测试过,大概120-150左右,用的2S电池5030桨,我要对桨截断一部分,才能放进易拉罐做的外围里面,不过因为这个电机是双轴输出的,用双桨应该拉力会大一些
现在在设计主板和传感器板部分,比较纠结传感器是全用IIC还是把采样速率高的陀螺独立出来用SPI,另外电调有必要用IIC接口的吗,舵机我就选的SG90,会不会响应速度不够,大家来点建议

网友:
LZ的想法和我差不多,不过我动作比较慢,刚开始做传感器部分。

网友:
传感器建议SPI接口,IIC可以拓展其他,况且STM32的IIC有BUG,必须优先级最高才稳定。
另外 商品电调可以开到400Hz以上的pwm,需不需用IIC,您自己看看…我是没能力做电调了,我用的XXD好盈程序电调工作在250HZ,一切正常,可以参考一下。。
舵机建议用数字舵机,也能输入400HZ以上的pwm

另外…LZ的二轴好小哇~~~期待~
我的二轴相当于450级别的电直了

网友:
刚开始,我也一直听说STM32的I2C有问题,所以很有畏惧感。STM32的I2C确实很不好用,主要在于操作的繁琐,还有对错误的处理过多的依靠软件了。
经过了一番折腾,最后使用了ST的I2C例程,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控制I2C读写传感器了。

网友:
给飞机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吧,哈哈

网友:
有卖MK版的电调的,自己做不方便的话能买到~

网友(2012-02-15):
哈哈 楼主的二轴设计的很漂亮啊  ST官方的IIC确实不好使  我用的自己模拟的IIC

网友:
ST的I2C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函数库写的很垃圾,I2C部分自己用寄存器写一下注意优先级和出错处理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这个结构很好看,但重心不好调

网友(2013-02-20):
怎么实现倾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