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飞行录像。稳。。。。。

楼主(2011-11-16):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66YPHBSoG4
配置:mwc主控 三轴陀螺3025 三轴磁场5883 三轴加速度020 气压085
3s4000ma电池。2212电机 1047桨

网友:
不错,够稳定的。祝贺一下。

网友:
不知道要弄了多久才能有这成果       。。。。

网友:
要是能够开源点资料就爽了,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在这发这种炫耀贴没有任何意义啊,建议这种帖子发到5i或者三国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mwc就是个开源项目: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

调试比mk简单的多。

网友:
请教一下,MWC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还有里面的micros()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找不到这个函数实现的地方,但是源程序里面很多地方都用到了
刚又仔细看了一下,好像是获取当前时间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 arduino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