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模拟EEPROM问题,如何修改库函数使多个值存进EEPROM

楼主(2011-11-17):
Flash模拟EEPROM问题,如何修改库函数使多个值存进EEPROM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
unsigned char        ch_eeprom_data[5];
LENG  EQU          (5)        ; Data Length(with delimiter)
现在搞明白了,是要修改上面的这两句。现在是存进去5个值。可是现在第五个值读不出来,其他四个都可以读出来,仿真时看来下memory,已经写上去了。但是就是读不出来!

楼主:
Temp_biaozhu就是第五个值,如果读出来了就应该是0x34(和ktemp相等),在memory中显示已经写进去了,但从watch中来看,并没有给读出来。可是我写的读程序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就读不出来了呢?

网友:
k0s? 使用官方模拟eeprom的库函数很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就是官方的库,但是它最多也就存进去四个值。要想存进去更多的值是要修改它的库的。我现在存进去六个值就可以全部读出来了。分享下修改的地方:
unsigned char ch_eeprom_data[6];
LENG  EQU   (7) ; Data Length(with delimiter)
这样即可以写进去6个值,也能读出6个值。
搞不懂为什么只存进去5个值,第五个值读不出。

网友:
引用图片【2楼】Crane

这个库没用过,没看到分隔符在哪。另外k0s官方库支持固定数据长度和自定义的每个数据长度两种

网友:
k0s系列的官方的FLASH模拟EEPROM的程序是有BUG的;这个函数有问题EEPROMDataSearch;会出现读取错误的情况,请各位注意了。

楼主:
ch_eeprom_data[4];
现在我只测出这个地址的值是读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