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段式LCD的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1-11-17):
在进行LCD设计时,发现段式LCD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LCD的工作电压存在3.3V和5.0V,不知道PIC16F1937这款单片机用的是那种电压的LCD。

在手册中我一直没找到,不知道怎么决定,还望各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都可以。一般MCU是5V的,直接驱动5V的屏。MCU 5V,屏3V,那么MCU的VLCD引角通过电阻分压,得到3V即可。就可以驱动屏了,就没鬼影了。实验过的,用917做的,1937也一样。

楼主:
谢谢“headwolf_83”解答,但是我PIC16F1937驱动3.3V的LCD屏比较清晰,但是驱动5.0V屏不太清晰,有点模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3.3V的LCD屏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不太清晰,应该是VLCD不够显示淡的原因。

网友:
MCU是5V,买5V的LCD,MCU是3V,买3V的LCD

网友:
回复 楼主:

段式的一般是订做的吧。加个QQ:251314507,讨论下

网友(2013-07-18):
用稳压管稳压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