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有没有人用cpld或 fpga驱动3.5寸液晶ssd1289啊?哪里有cpld驱动程序啊

楼主(2011-11-17):
请问各位 有没有人用cpld或 fpga驱动3.5寸液晶ssd1289啊?哪里有cpld驱动程序下载啊,通过8080并行总线控制,我想参照参照,谢谢了

网友:
本坛有
控制PSP的4.3寸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4.3寸的cpld控制液晶的程序我找到了,但是有没有控制3.5寸ssd1289液晶,在论坛上都没找到,都是stm32来驱动的,想找个cpld来驱动的

网友:
SSD1289,这个应该就是控制器啊
还要CPLD驱动干嘛?
直接上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上单片机是能控制,但是我现在需要 用cpld代替单片机,用cpld来让屏显示

网友(2012-06-14):
这个没有,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