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C 芯片设置

楼主(2011-11-17):
请问松翰C语言,的芯片是如何设置的,图片如下:
采用的单片机是SN8F27E65 ,外部晶振16mhz

网友:
1.杂讯滤波
2.程序加密
3.CPU频率选择
4.震荡频率选择
5.低速时钟
6.看门狗选择
7.低电压选择
8.复位选择
9.看门狗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