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21f107在RT-Thread-0.3.1下,串口输不出任何东西,请朋友们指点。

楼主(2011-11-17):
本人刚刚接触rt-thread。可是将bsp/stm3210/project_107的文件烧进芯片时,串口没有输出任何东西,单步运行也是如此。
本人仔细查看,有一个rt_console_set_device(CONSOLE_DEVICE);函数。每次都返回个null。不知道为什么。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是否是下载的发行包没有修改任何东西?

107的ISP使用UART2,因此可能默认使用UART2。 发布包里看了是OK的。

如果要修改为UART1,要修改:
#define RT_USING_DEVICE
#define RT_USING_UART2
<<添加UART1

#define FINSH_DEVICE_NAME        "uart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define RT_USING_UART2
改成了#define RT_USING_UART1
结果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改对啊?或者还有啥原因?请楼上的朋友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  #define STM32_CONSOLE_USART                1
也要改一下,原来为#define STM32_CONSOLE_USART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