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问题,,逆变方面驱动IGBT的是正弦波,这个是可以理解,,肯定的。。。。。那整流那部分驱

楼主(2011-11-17):
UPS问题,,逆变方面驱动IGBT的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这个是可以理解,,肯定的。。。。。那整流那部分驱动IGBT是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

还是就是普通的方波

网友:
驱动IGBT用正弦波? 没听说过

网友:
一般是先升压成310V左右,然后SPWM后LC滤波成50HZ正弦.
驱动IGBT的是S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先升压成310v左右,然后spwm后lc滤波成50hz正弦.
驱动igbt的是spwm.

这个我知道,,但是电网也是可控的IGBT整流,,那这个波形是SPWM还是就是普通的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就听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ups问题,,逆变方面驱动igbt的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这个是可以理解,,肯定的。。。。。那整流那部分驱动igbt是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

还是就是普通的方波

我晕!照你的逻辑交流电经桥堆得到直流,那么直流经过桥堆不就成交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ups问题,,逆变方面驱动igbt的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这个是可以理解,,肯定的。。。。。那整流那部分驱动igbt是是和正弦波等面积的波形原理
还是就是普通的方波
我晕!照你的逻辑交流电经桥堆得到直流,那么直流经过桥堆不就成交流了?

你没理解我意思,,是整流可控整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IGBT能可控整流吗?一般都是SCR吧

网友:
当然是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是方波。。。

方波我知道是方波,,一般都是SCR吧 ,也是,,,请问要监控相位不???还是只是闭环发方波不需要监控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是方波。。。

方波我知道是方波,,一般都是SCR吧 ,也是,,,请问要监控相位不???还是只是闭环发方波不需要监控相位??

我的意思是要监控输入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不?????就是这个意思。。。闭环发波控制SCR我知道

楼主:
PS系列UPS的输入部分取消了用于与市电隔离的工频变压器 或为降压用的自耦变压器,而采用SPWM技术实现整流高频化(AC/DC)。一方面提高了市电电压允许变化范围;另一方面在控制技术中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控制,使输入电流正弦化,并与市电电压同相,从而实现UPS高输入功率因数(PF≈1),消除对市电的谐波“污染”,达到环保目的,是一款绿色UPS,同时大副度减少无功损耗,明显降低了运行成本。

找到答案了    使输入电流正弦化,并与市电电压同相,从而实现UPS高输入功率因数(PF≈1),

网友:
PFC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PFC是软件实现的还是纯硬件实现的????

网友:
PFC是硬件或硬件加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