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通讯电路有没有必要隔离

楼主(2011-11-17):
用STC12c5616单片机做485通讯,MAX485芯片通讯电路有没有必要用光耦隔离
我看好多通讯设备都没做

网友(2012-01-03):
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隔离意味着花钱。哈哈。

网友:
最好是要的,看你的应用场合吧

网友:
分场合,隔离未必好。

网友:
为什么要隔离?怕接错线么?

网友:
野外或上公里的话肯定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要的,看你的应用场合吧 ,这一点我也赞同

网友(2012-03-29):
隔与不隔 要看你的电路  如果你的PCB上的既有通讯电路(数字电路) 又有模拟电路(一般做电源的很常见) 最好是隔离  可隔离要花钱  想便宜的光耦可又低速 权衡一下  其实不隔离影响不大的  我在公司做的分布式电源 就没有用到隔了

网友:
视你的应用场合和距离来决定.

网友:
同6楼问,为什么要隔离?

隔离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隔离吧,可靠点。

网友:
隔离+保护,工业场合必须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场合,环境干扰较大,且有雷击的可能,必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应用场合,环境干扰较大,且有雷击的可能,必须加!

确实是看场合而定的,我的项目工作环境干扰比较少,并且距离短。
有雷击得话可应用快速抑制二极管,应该和隔离关系不是很大。
电源和信号的隔离主要是防止一个设备损坏之后影响整个系统。

网友:
看应用场合,如果是频率高的,可以考虑用6N137高速光耦

网友(2012-06-06):
看场合,最近和变频器通信时就遇到干扰的问题了,隔离后OK

网友(2012-09-29):
总线上挂十几或几十个子栈的时候,你不隔离试下。

网友:
和变频器通信时候不隔离试试看,肯定通不上。

网友:
有条件隔离,没条件多考虑TVS管,差分线双绞屏蔽。

网友(2018-06-22):
max 485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