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485输出为啥都是高电平?

楼主(2011-11-17):
大家好:
    我最近做485通信实验,发现我的MAX485芯片输出负电平很小,虽然AB输出是差分的。波形见图片,不知芯片是否有问题。
    另外,我得输入信号是3.3V的1Khz方波。
    谢谢。

MAX485 485电平输出波形。 (原文件名:新建 BMP 图像.JPG)

网友:
不知绿色和白色的波形分别是量哪里的波形,楼主要说明一下

网友:
RO和DI吧,应该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两个波形分别代表MAX485的A和B两路输出信号。 输入的信号为3.3V1KHz的方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