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D PSPICE中的库文件.olb如何导入的ltspice中捏?向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11-11-17):
如题:ORACD PSPICE中的库文件.olb如何导入的ltspice中捏?

还有在有的网站上下载的模型是.cir后缀的,怎么搞到ltspice中捏?

向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要是能把ORCAD pspice中的库搞到LTspice中可以省不少事啊,哪位大侠会搞捏?指导一下。

楼主:
(⊙o⊙)…  咋还没大侠指点捏。。。。

网友:
orcad pspice库中的.lib文件可以在ltspice中应用,我用过,这个帖子里面有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37135,效果图在6楼,方法在26楼。
.olb文件也应该可以用。你自己试试吧。注意运算放大器的模型要选择下面这个图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来我发现了选个库文件中定义相符合的图然后把model改掉另存。

网友B(2012-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可以发一个详细一点的帖子吗,现在都是些老帖子,东西都下载不了,您能一步步操作,做个PDF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可以发一个详细一点的帖子吗,现在都是些老帖子,东西都下载不了,您 ...

你在ltspice中自带的元件库中找一个和你要制作的元件类似的元件,打开后把自带的那个元件的mod修改了,然后另存就可以了。

网友:
刚接触PSpice,就会使用别人的模型库进行仿真,自己建立库还不会,请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利用现有的ASY省事,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自己画原理图的符号

网友(2012-10-17):
.lib文件可以在Ltspice中使用的,但准确度就要看.lib文件是否精确了。换句话说就是库文件越准确,模拟的结果就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