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输入输出相位问题

楼主(2011-11-17):
用HEF4046搭了个锁相环电路。电路能正常锁相,但是输入输出相位差不为0,我用的鉴相器2。。。是环路滤波器没设计好吗??

网友:
那是什么?很细的脉冲信号?正常的,如果是那样的话。

网友:
输入输出相位应该为一个恒定的值才对(也包括0)。
这样鉴相器输出的才是一个固定的直流去控制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