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自己做的四轴老来回摆??高手待解呀~~

楼主(2011-11-17):
我自己正在做一个四轴飞行器,通过姿态测量板控制四轴,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姿态测量板漂的比较厉害,飞机根本飞不成,我把它用绳子吊在半空中,它就一直在老会晃,而且越晃越厉害,不知道哪位大神能给出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呀,先谢谢啦~~

网友:
陀螺感度增益过大或者过小。或者陀螺相关的姿态算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我的算法的问题,可是我的那个算法已经改了好久了,都没办法成功~~,现在基本实现了ahrs,但是根本无法用到四轴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水平旋转的时候,横滚和俯仰角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变化还不小,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
试调pid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晕 … 你给点数据啊,或者源码啊,或者详细点的文字啊…
我们能从你说的那几句话看出问题就神了

你做出ahrs 那为什么水平转的时候另外两轴会跟着动呢

网友:
听你的描述,姿态都没搞定,还飞什么飞

网友:
怀疑你的AHRS的动态精度不行,静止的时候可能没啥问题,可一动起来的时候数据就会漂得厉害。